神州战神K650D-I5 D2 风扇狂转 掉电 通病 秒杀!

楼主(2016-05-30):
今天接到同行送来的一台神州战神K650D-I5 D2的机器,说是开机一会儿就马上掉电,我开机看了下,果然刚进到系统桌面,风扇先是狂转,紧接着开始滴滴滴的报警,大小写灯一并闪烁,大概1分后机器自动关机了。温度也不高,那就老实测量电压吧,当测量到独显供电时,发现独显供电只有0.24V,明显偏低的电压啊,温控电路也没啥问题,那就锁定独显供电了。看图纸独显供电电感PL4、PL5与PQ34、PQ35、PQ36、PQ37供电管相连,果断都换掉,再测量PL4、PL5电压0.89V 恢复正常电压了。装机进系统,看设备管理器,独显识别到了,3D视频控制器,用360驱动安装了,运行了1个小时也没任何问题,到此维修结束。其实这个解决故障,论坛里也有说明,有的说刷BIOS,有的说换显卡等等,今天我说的详细一些,如果你们遇到这问题就可以直接秒杀掉了。

 会员533769300鑫豆2024-11-16 11:47
 会员675840300鑫豆2024-9-1 08:41
 会员57352元2023-6-3 16:09
 会员9491942元2023-1-10 13:43
 会员12180202元2023-1-9 16:28

网友:
对的,修得不错

网友:
坛友们,其实看帖回帖也是一种美德啊。

网友A:
看来这问题很多啊,缺独显供电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这问题很多啊,缺独显供电报警

是的,风扇嗷嗷转。

网友B:
显卡供电问题呢呀

网友C:
前些阵子早就有人修过啦,缺独显报警

网友D:
会不会是脱焊了呢。加热了附近就暂时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供电问题呢呀

对的,电压偏低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些阵子早就有人修过啦,缺独显报警

我前面也说过了,是有人说过,但介绍的不详细。

网友:
技术不到这级,应该困难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是脱焊了呢。加热了附近就暂时好了。

不是的,这种显卡供电管不存在虚焊,显卡散热量也不是很大,况且是电压偏低。

网友E:
上次遇到个这种问题,我是感觉不是散热问题,刷了几个BIOS没成功, 师傅说是散热问题直接报价换散热模块,结果人家嫌贵了,就没修成。 楼主这个确实是让人学习到了, 非常感谢

网友:
楼主另辟蹊径 满分

网友F:
果断换掉,是换掉两组上下管和电感么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上次遇到个这种问题,我是感觉不是散热问题,刷了几个BIOS没成功, 师傅说是散热问题直接报价换散热模块, ...

如果散热器铜管不热,然后风扇狂转的那种现象,基本上都是散热铜管的问题。但铜管有温度的话,并排出的是热风,那就跟散热没说明关系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果断换掉,是换掉两组上下管和电感么

是上下管,电感没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散热器铜管不热,然后风扇狂转的那种现象,基本上都是散热铜管的问题。但铜管有温度的话,并排出的是 ...

感谢楼主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散热器铜管不热,然后风扇狂转的那种现象,基本上都是散热铜管的问题。但铜管有温度的话,并排出的是 ...

不必客气,共同学习。

网友G:
不必客气,共同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H:
问下楼主,为什么集显供电电压低,风扇会狂转

电压偏低导致认不到独显,有可能这机器认不到独显就会这样吧。设计问题。

网友I:
看见这主板就恶心!!!南桥好容易坏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K:
这个,还有一个方法,加电容

为什么老是加电容?修过很多 没CPU供电的 都是被加过电容、

网友:
独显供电的问题

网友:
学习 LZ 好细心

网友L:
这个可以屏蔽独立显卡吗

网友:
没有碰到过,别人的经验也是自己的经验,谢谢

网友:
楼主威武阿,神州的笔记本也能修好

网友M:
4个管子全换吗。还是换了两个

网友G:
引用 网友I:
看见这主板就恶心!!!南桥好容易坏的

对的,这种桥特别容易坏,做工差。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为什么老是加电容?修过很多 没CPU供电的 都是被加过电容、

加电容无非是去杂波,滤波好一点,稳定一点,但最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网友:
是的,没错。

网友:
过奖了,共同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可以屏蔽独立显卡吗

没试过,为什么要屏蔽独立显卡呢? GTX950呢。

网友:
引用 网友M:
4个管子全换吗。还是换了两个

全部更换,彻底解决。

网友:
多谢楼主  明确的指出了答案·

网友:
这机器没有独显供电 开一会还会报警 然后关机

网友:
前几天遇到个未来人的本,现象差不多,没修好让客户拿走了,看到楼主帖子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上下管,电感没换。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得经验?工作条件都没查啊

网友:
不错 我遇到的是内存

网友N:
国产机就这样  配置高 功率大 难免的 还采用了两组供电    牛的机器   你是不是给客户报了换显卡啊

网友:
电压偏低  肯定要修供电这一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国产机就这样  配置高 功率大 难免的 还采用了两组供电    牛的机器   你是不是给客户报了换显卡啊

必须的啊,N16P的卡  呵呵

网友:
这种有用锕  以后遇到少走弯路

网友:
这个就判断是通病了 ??楼主修了几台了??

网友:
下次遇到就秒杀了。

网友:
这个也有通病

网友:
楼主是换了4个mos 和2个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G:
对的,这种桥特别容易坏,做工差。

后来交换主板搞好,换了用不了多久

网友:
分析一下故障呗  直接都换掉 ……

网友:
不错 高手 科学修机器 不错

网友:
晕 我刚接到一台 和你的故障一模一样 亲 谢谢

网友:
楼主你好 换的是大管子 还是小管子  我换的小管子 还是没独显供电

网友:
功率较大,管子扛不住

网友:
就怕返修,,这个总是不太肯定,怀疑态度

网友:
受教了。。以后遇到就不怕了

网友:
我这有一个是K650C-i5 D1 的本   也是开机风扇狂转    一分钟左右就掉电了  但是这个本的各个电压都出来了  上下管也都正常  出了南桥有点热   请问一下兄弟你有什么思路没?

网友:
散热片也应该没有问题  热量很均匀  就是CPU热  南桥有点热!!!(补充一下!)

网友:
电感换掉就好了么

网友(2016-07-21):
修了几台 就说是通病

网友:
显卡供电引起的

网友:
学习楼主的经验哈

网友:
歪瑞够的      修的很好   不会英文  用汉语代替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G:
不必客气,共同学习。

今天遇到一台K650D 这情况 但是显卡供电正常啊。。0.9呢 刷了4兆bios不行  麻烦。。

网友P:
我手头这个机器不报警只是大小写键盘灯闪烁,然后掉电(不定时,有时候测试半小时才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P:
我手头这个机器不报警只是大小写键盘灯闪烁,然后掉电(不定时,有时候测试半小时才出现)

独显识别到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O:
今天遇到一台K650D 这情况 但是显卡供电正常啊。。0.9呢 刷了4兆bios不行  麻烦。。

那你最后解决了吗?

网友:
上下管不良引起故障

网友:
独显识别到了的,所有供电都正常,包括在键盘大小写和电源灯同时闪烁的时候各项电压都正常

网友(2016-08-20):
我遇到同样的问题,但是显卡电压稳定,刷了BIOS故障依旧

网友:
之前识别不到吗

网友(2017-07-07):
老司机,修的多了。感觉不对直接换,这是老手的直觉的果断。我等小白需要努力呀!

网友:
你这个好简单那

网友:
我修到过一个  吧MOS管换了什么的都不行  最后换了显卡供电芯片就好了

网友:
今天修到一个战神Z7M-D1死活不出独显供电,两个供电馆87350D发烫,换过机器亮屏,但是3分钟左右适配器指示灯变红色,报警关机。能查得基本都查了,就是不出独显供电,不想修就还给客户了,大家有修到过这个故障的话告知下。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供电是容易坏,这个机器小六脚管子爱坏呵呵

网友(2017-08-23):
现在修一台每开机25分钟左右自动关机,刷了BIOS还是一样

网友:
我的是有时有电0.9v 有时没有电压,开着开着会关机

网友:
满满的都是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
这个问题 要收藏一下 以后遇到方便之前遇到一个 放生了

网友:
感谢楼主指点,学习了。现在新本毛病越来越奇怪

网友:
谢谢,非常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