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D

楼主(2016-05-30):
主板长声,四声.测得3代内存SPD为0V,然后好象对地短路.不敢贸然加个3.3V .   求助

网友:
跑线看看到哪里了  是不是哪里短路了

网友A:
SPD从电源接口飞个3.3v,要不查下图纸看连到哪里

网友:
SPD 对地了先把相连的文件检查一下,,不想检查可以用烧机大法去烧一下,,,

网友:
跑线 电路啊

网友B:
跑线 或者割线,不过你这可能有别的问题,不只是供电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SPD从电源接口飞个3.3v,要不查下图纸看连到哪里

烧糊了,达神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跑线 或者割线,不过你这可能有别的问题,不只是供电问题

是啊.没图纸 难修阿

网友:
跑不来线 ,求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SPD从电源接口飞个3.3v,要不查下图纸看连到哪里

你有图纸,贡献贡献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有图纸,贡献贡献

你什么板子,什么板号都没说,大家怎么帮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什么板子,什么板号都没说,大家怎么帮你?

kcc-rem-mso-p8h61       ASUS的

网友:
kcc-rem-msq-p8h61      是Q

网友D:
有短路就烧鸡烧不出来就强加3.3V上新内存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短路就烧鸡烧不出来就强加3.3V上新内存试

都说了,强加烧糊了,我烧不来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说了,强加烧糊了,我烧不来机

烧鸡你不会的话就慢慢找短路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kcc-rem-mso-p8h61       ASUS的

论坛应该有H61的点位图,搜索P8H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