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GX不显

楼主(2016-05-30):
联想G475GX不显 开机电流 0.5-0.8

网友:
这电流估计还没跑码,看看是不是缺啥信号

网友:
电压呢  图纸呢  版号有没有  这样怎么分析。G475好像不是低压开机吧。我记得曾经修过一个笔记本 联想的  型号忘了  电流0.4就亮机了!

网友:
刷BIOS试下,量下主板上的电池电压够不够3V

网友:
先看看二级电压出全没有

网友:
你提供的信息这么少怎么帮你建议?

网友:
楼主你提供的信息太少了, 不如不发

网友:
看电流应该是没出cpu供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