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0 版号LA-9631P 有时显时不显 头痛

楼主(2016-05-30):
不显时电流0.8-0.9-1.1,测CPU供电正常,集显供电无,BIOS刷了几个还是一样,CPU也换了也不行,CPU供电蕊片是NCP6132A.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强制输出集显供电,有知道的兄弟说说,谢谢啦

网友:
集显没供电你要看看电流啊,没上内存跟上了内存的电流一样么?不一样那就是跑马了,一样的话,恐怕是还没跑马吧?而且看看跑马是不过内存还是卡显卡了?

网友A:
谢谢2楼的兄弟,我试了不上内存0.75,上内存上0.8没跳,应该没有过内存,不知道是不是NCP6132坏了,手上没有这蕊片,加焊了还是一样,不知如何下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2楼的兄弟,我试了不上内存0.75,上内存上0.8没跳,应该没有过内存,不知道是不是NCP6132坏了,手上没 ...

内存过了的吧  去了有下降 因该过了内存的吧   查下内存的smbus有跳变没啊?

网友:
集显要跑码之后才开启.所以你想怎么强制开启呢

网友:
嗯 好的,吃了饭测一下

网友:
这是AMD的,还是英特尔的, 论坛上有个关于集显供电修不出来的讲解贴。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0117   你可以看看能帮到你不

网友:
要按时序来,不能强制输出的

网友:
集显没有电压一般都是BIOS坏了

网友:
昨天修刚开始有时候显示有时候不显示,发贴后彻底不显示,测得没有CPU,今天继续修,还没动手,TMD居然又显示了,测得显示后根本都没有集显电压输出,没经验搞死人啊……。7楼的兄弟发的链接说的很有用,差点又搞错方向了

网友:
手上一台一模一样的问题  还在研究中

网友:
不跑马没什么维修思路,还在学习,修好了分享下

网友:
如果亮机进系统 ,驱动有感叹号,还是程序的问题啊

网友:
我这板是英特尔的,看来还是没找到问题啊!在论坛逛了好多遍还是没找到同样的问题,测得内存的SMBUS只有3.3V高电平 没有跳变 ,这是没有过内存吗?

网友:
不跑码就不会出集显供电。

网友:
换一个试试把

网友:
不装内存看一下 电流。。。如果还是不行 用示波器 测量真周期 信号。。。内存波形。。或者BIOS 需要合成吗

网友:
试了不上内存0.75,上内存上0.8没跳,用示波测内存DAT CLK,只有一下波然后就是 一条直线了,BOIS也测了一下一样,也是有一下波就没了,以前不过内存波行会停止不动但不会消失啊…………。

网友:
没有跑内存的话是不可能出集显的

网友:
学习了,总感觉学电路太难了

网友:
今天遇到华硕k45v页,最后刷BIOS搞定

网友:
希望楼主能修好,修好了也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CPU供电芯片没满足把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我的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