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1T-LM V1.0触发喇叭一直响

楼主(2016-05-30):
主板上手        上电触发   不跑马  无复位   各大电压都正常   拆下CPU风扇  问题出现    有水蒸气  可视为通病    主板底部氧化  刮开补线   (氧化不明显基本都是锡点氧化刮开锡点两头线测量是否短线)               公布结果   泡马晾鸡

网友:
通病 上cpu测试座 慢慢测 有时候看的眼痛

网友A:
这个板子最容易在哪个位置断线了

网友B:
不是吧,CPU座子下面这么多断线?是不是你不停的补焊再拍照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吧,CPU座子下面这么多断线?是不是你不停的补焊再拍照的吧

锡点发霉   测量两端都断线了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

网友:
这个不好判断,这个板网卡容易出问题,过不了内存,进不了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最容易在哪个位置断线了

cpu到北桥的总线容易氧化

网友:
这个板子的通病就是前端总线断线

网友:
看来很多问题都是可以直接秒的 拿到板子就观察几分钟

网友:
是这板子的通病了

网友:
对 修到很多 都出现 问题这个

网友C:
上次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找了半天也没有发现哪里断线了,最后直接报废。。。。。

网友:
短线   *脏话*  有时候看不见  会搞死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次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找了半天也没有发现哪里断线了,最后直接报废。。。。。

只恨 相见恨晚 啊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我的是跑  b1  看看有短线吗

网友:
还是先刷个bios试试吧   看线眼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