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J4WA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6-05-30):
维修一台LA-B991P主板,内存供电芯片烧坏,但芯片是代码芯片RJ4WA,不知道原型号是什么,查不到图纸,有知道的吗?我找了一个RI4WA换上去触发0.10,除了3.3 5V其他电压都没出来

网友:
没有位号吧,可以找到电路图,对应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