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912w+ 无信号维修

楼主(2016-05-30):
h912w+ 无信号维修 别走弯路 不是bios问题 热插拔 VGA口
二极管
坏

网友:
那是视频接口烧了呀

网友:
静电导致的小六角短路了,直接去掉即可

网友:
又是防静电的二极管问题吧。

网友:
也就是信号线 不对喽

网友:
经常这样

网友:
有图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