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5V时开时不开维修

楼主(2016-05-30):
同行拿来一台华硕A55V故障是时亮时不亮。亮的时候一切正常,不亮时CPU那一块非常烫,而且有时候也会开机亮时无字体出现。拆开电脑一看,*脏话*,显卡,南桥都有修过。一看到这种情况就不想搞了。先看看主板多少钱,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主板650,显卡板450.呵呵,快可以买一台了。看来只能老老实实修了,报价300,客户同意修。看了下维修论坛上的经验。都说华硕这种主板103排阻坏的特别多。特别是EC和PCH旁边的,打开图纸看了一下,发现PCH背面有俩个103排阻起到一个转换的作用,会不会是它们的问题呢,找到一个坏主板上的换上开机一切正常,测试一天都无问题。叫客户拿走。说有什么问题打电话。已经过去一个星期了,都没打电话过来应该是它们问题了。

网友:
楼主有没有图哦

网友:
论坛里
有 就不重复了

网友:
我恨华硕的排阻,上次遇到无待机,发现待机芯片的开启信号被拉低了,经过点位图查找,居然是渣渣的排阻被拉低了,直接拆了,待机芯片的开启信号终于恢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