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50A2680201-MB-A02

楼主(2016-05-30):
6050A2680201-MB-A02  原机备份OK  25Q64FW固件

网友(2018-07-28):
  到处找这个BIOS  有没有确定这个是好的不

网友A(2020-06-12):
遇到一台  提示找不到硬盘的   刷了还是一样的 不知道到底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一台  提示找不到硬盘的   刷了还是一样的 不知道到底是哪里的问题

硬盘坏了  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