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P67A-G45(B3)不复位问题?

楼主(2016-05-30):
V星P67A-G45(B3)不复位问题,
到手的时候是不触发,检查发现BIOS芯片6脚电阻虚焊,焊好后可以触发了,结果现在是不复位,CPU电压1.05,内存电压1.45还有1.8V等电压基本正常,唯独有一组CPUSA_0.85V只有0.3V左右,求维修经验以及维修
,谢谢大家
维修经验
cpu
芯片

网友:
这个不是msi的版号 版号是ms-开头的

网友:
还是先仔细查查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