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40 i5 BIOS电池拿掉才可以开机

楼主(2016-05-30):
今天一起接到2个E540 i5的本子,都是拿掉电池才可以亮机,哪位大神能指教指教是什么问题

网友:
电池供电电路有可能短路

网友:
插上小电池还能开吗

网友:
大电池小电池

网友:
黑胶地带,估计小白会报废

网友:
查查有没有通病啊  这么可能两个都是这样的情况

网友:
查查充放电,电路

网友:
搞定了没有楼主。。记得分享啊

网友:
屏蔽板载内存试下

网友:
这个机器比较新,可能是南桥的问题,但是我没换,因为不确定,但是绝对是一个新的通病

网友(2016-07-11):
我的也是一样  没有解决  不敢换桥

网友:
同行的高手告诉我是南桥坏了,说他修好过很多台,但是我没修有风险客户还说价格高,所以就。。。。

网友:
是的,桥坏了,要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