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C430。不触发。

楼主(2016-05-30):
  如题。联想一体机。C430,不触发。无3v5v. 线性有。刷了 BIOS 不行。。。。换了芯片不行

网友:
把3/5vEN悬空看看出不出电压

网友:
跑线路吧,跑3V 5V线路

网友:
修好了。EC 旁边一个小电容漏电。

网友:
之前修过一台是声卡旁的一个小3.3V电容短路 导致的不触发 修好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