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200,怎么完美拆显示器

楼主(2016-05-30):
     上星期清理下,老婆把有些破的200卡扔了,
现在找不到这么薄的卡,怎么拆显示 器?
可以用什么代替?

网友:
什么200卡?

网友:
用一字螺丝启也可以了

网友A:
显示器直接扁口螺丝刀或者撬棒,我一般直接用手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直接扁口螺丝刀或者撬棒,我一般直接用手掰

这样会搞花

网友:
一般我都是这样问题不大的,我以前也是用会员卡类似的拆,感觉麻烦。

网友:
这么说没有它就拆不了显示器了,,,,

网友B:
直接上翘片,谁的显示器那么娇气啊

网友:
工具买买买 ,某宝上多的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上翘片,谁的显示器那么娇气啊

对,客户不接受就不修了

网友:
用拆机工具 多好用

网友:
我用刮刀挺好的。但是碰到牛点的显示器竟然弯了。

网友:
拆机工具多的是。别硬来。基本都没事。再说也没有那摩娇气啊

网友C:
买了一堆散热膏,送了几把锅铲(铁的)用来翘壳子很好用,,,我也喜欢收集一些卡片,,比如手机卡或是上网卡的外卡,,用来刷壳子很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了一堆散热膏,送了几把锅铲(铁的)用来翘壳子很好用,,,我也喜欢收集一些卡片,,比如手机卡或是上网 ...

好方法啊,谢谢

网友:
显示器 不难拆的  有的显示器不用工具用手就可以完美拆开

网友:
螺丝刀啊 还卡

网友:
不明白再说什么

网友:
显示屏其实不难拆咯。。用扁工具一般读可以拆开。。。

网友D:
先在屏框内侧向外抠一下,让有卡扣的地方有缝隙,再用会员卡插进去一下拉到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在屏框内侧向外抠一下,让有卡扣的地方有缝隙,再用会员卡插进去一下拉到底

谢谢,就想找到一种拆了不会花的方法

网友:
一直是这样的

网友:
拆显示器还是得有技巧,修好的显示器跟没拆开前一个样才叫完美

网友E:
去某宝搜  best刮刀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去某宝搜  best刮刀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谢谢,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