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烧洞解决方案

楼主(2016-05-30):
机型:联想B460
故障:待机烧洞
同行送修一台联想B460插电大短,拆开后发现3、5V待机烧了一片,报价给客户换板,客户说贵,看能不能修下。本来要是一般的同行都不理的了,这个大客户同行,很多机修的,就答应帮忙修了。手上刚好有这板坏别的地方的,就开始搞吧。先把板上的烧的地方短路给解决了,只有挖洞了。下图是挖好后的图。把该拆的都拆了。

量好了确实没有短路了,下面把好板剪出来,剪下来的图,注意不要剪坏了该有的电路,

把原来的固态改成钽电容,因为怕装不下,然后接线,说说接线。下图是要接的线,我标注出来了,请看图。标得不是很好看,慢慢看吧。

一共接7根线。接好线后接上主板各对应点,然后背面用胶条固定在主板上,注意不要碰到主板短路,自己把握好,图中红线是19V供电线,因为刮洞时把19V都刮断开了。刮洞时尽量刮斜口,别问为什么,自己体会吧,可以看上面的图。

都检查完后接好线上电,自动开机了,没装主板电池的原因,呵呵看图

装机后装系统测试,一切完美。

亮点在哪里?自己找。

网友:
飞线技术不错

网友:
看楼主修得这么辛苦,值得加分。

网友:
呵呵,一般一般,觉得可以赏两分吧。分都不够用了。

网友A:
看来这问题很多啊,缺独显供电报警

网友:
刮骨疗伤打发

网友:
技术真高.思路不错.

网友:
这个 不加分都不好意思看

网友:
剪成这样。散热如何,兄弟

网友B:
LZ技术不错,请教下不用接VREG5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技术不错,请教下不用接VREG5吗?

不用接,VREG5在这机上是无用的,但是不能去除,接两个电容稳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这问题很多啊,缺独显供电报警

哪里缺独显供电了

网友:
great job ...mind bloing

网友C:
搞成这样,C壳还能装上吗?装上后容易挤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成这样,C壳还能装上吗?装上后容易挤压吧?

刚好装上,没有挤压,都说了完美方案,不会有问题,后面有装好后的图。固态电容要改掉。

网友:
楼主真厉害!这样接有没有隐患啊?

网友:
大神技术牛逼, 不过剪下的板子背面应该是粘了绝缘胶布吧

网友D:
怎么才知道挖洞的部位板层中没有其他线路通过呢?----挖洞是否都是抱着死马就当活医的心态去干的

网友:
这个地方是3V5V坏的地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才知道挖洞的部位板层中没有其他线路通过呢?----挖洞是否都是抱着死马就当活医的心态去干的

这地方就只有3、5V电路跟蓝牙接口,蓝牙是不能保留了,因为烧的面积过大了,如果烧的地方小就可以保留。

网友:
技术不错   值得学习

网友:
这个打洞的技术 焊工 飞线 太NB了 是我的话 直接放弃

网友:
板层里的数据线没断吗……

网友:
是怎么判断这个挖洞的地方呢?

网友:
我觉得亮点 在你减的3 5v小板 有点牛b、

网友:
这功夫的确不错,但是线性好象没有线啊?

网友:
果然高手在民间

网友:
亮点是键盘按键吗?

网友:
楼主好叼,第一次看到这样修的!

网友:
移花接木呀   楼主你神功练成了     小弟佩服

网友E:
看着这工程  工作量挺大

网友:
不错 能做的就是加分。

网友:
厉害,我遇到过就烧掉了两个脚,我就不修了,,焊不好

网友:
厉害,我没遇到国这样的

网友:
技术不错 我也试过  放弃了 留着以后看看

网友:
移花接木的技术不错

网友:
给你看出了,键帽坏了,找了四个一样的装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着这工程  工作量挺大

2小时左右吧,东西都现成的

网友:
楼主是用什么线来飞的,是显示器的屏线吗?

网友:
这样稳定吗?这主板不贵吧

网友:
刮骨疗毒 移花接木 牛啊 这必须得加分啊

网友:
学习了。有机会试试。

网友:
真是高手,一般遇到这样的主板我就直接换板了

网友:
剪的板未免太大块了。

网友:
高手真的都在民间啊

网友:
这么大个洞,都被你搞好了。楼主想法很好,替换法,加分

网友:
要是我就不修了 直接换

网友:
大神 请收下我的膝盖

网友:
佩服,佩服

网友:
这都可以,厉害

网友:
我投降了。。 厉害

网友:
飞线飞的漂亮,

网友:
这样也能修好。2016年牛人奖非你莫属咯。。。。

网友:
看完觉得楼主简直太牛X了

网友:
这修的牛,刚好那个位置没有板层线 要不然就GG了

网友:
楼主技术真心屌 必须加个分 话说亮点是上下左右按键?

网友:
的却是完美呀

网友:
大师就是不一样的坂还能用,是我叫客户换坂啦

网友:
厉害,这种还能修好!

网友:
楼主你照原来的电路估计都能修好 还费这么大力改板

网友:
B460通病多啊

网友:
我都是电钻打洞穿线解决B460。

网友:
键盘方向键

网友:
这样也行牛B哦

网友:
我手上一块板子,是3V烧了,南桥也挂了,不想搞了

网友:
6666到没朋友

网友:
牛p,这机器修理好久

网友F:
这地方烧个洞的真多  我现在都轻轻的处理 基本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地方烧个洞的真多  我现在都轻轻的处理 基本问题不大

问题是这个板烧了一大片,底板都糊了,割了好大的洞才没19v短路.

网友:
亮点烛键盘方向键跟你用的的系统是很早前封装的。

网友:
这样都能修,楼主就是牛

网友:
楼主这样也行啊,

网友:
楼主问一下挖洞为什么要斜着挖啊?

网友:
楼主这个技术杠杠的

网友:
看楼主修得这么辛苦,值得加分

网友:
高手啊  这都能搞好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啊,改得好啊,谢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这是通病了 华硕楼主飞线不错

网友:
楼主真牛逼,补洞技术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
维修是一种精神!!

网友:
这么大的个洞,是我的话早就摔一边去了,楼主牛啊

网友:
我擦 这种大手脚 挖了这么一个洞 不知道会不会造成容易断裂痕

网友:
楼主飞线大神啊

网友:
高手 。。。真会折腾 这样我都不搞了。。

网友:
又一力作!佩服!佩服哦!

网友:
好牛B啊,这样会不会不稳定啊

网友:
楼主厉害 我一般都换板 挖洞从来没弄过

网友:
小板放在那里

网友:
高手啊 学习了

网友:
B460 最讨厌他了

网友:
时间过了,加不了分了,还是要顶一下,

网友:
这线飞的这么辛苦,一定要加分,还没这么改过板子,学习了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值得学习

网友:
新手来学习一下,说不定就用得上,谢谢分享

网友:
剪板 也是6了,能收多少钱啊

网友:
最近发帖的都喜欢剪板,但是很牛,修好就是技术。

网友:
学习了,给我肯定干不了这活

网友:
真没几个人愿意花这么大功夫这样搞啊?佩服

网友:
修的艰难。加分了。换板也不贵把。省心省时间的。

网友:
液晶经常改,笔记本还没这样搞过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值得加分

网友:
技术精湛,理论实践都很厉害,看样子是老江湖了

网友:
改板这招虽然有很多人搞过了,但你的是最详细的,分加你了。

网友:
方向键都是白的

网友:
高手一出,谁与争锋,好好向你学习

网友:
键盘按键确实个性

网友:
这键盘好有个性啊,呵呵

网友:
这样都可以啊

网友:
膜拜了 都成那个样了。楼主好技术

网友:
楼主移花接木用得这么好,幸好没有中间层走线。

网友:
楼主飞线辛苦了 ,赏两份打赏了

网友:
这样剪板都行吗

网友:
改3 5V的这种坛子里也很多,理论知识和动手能力不是一般的牛,加分顶一下。

网友:
我有一块海尔7G的板子也想像您这样搞没那个功夫。搞不定!

网友:
烧这么狠楼主也能修,实在了不起

网友:
技术真的很好

网友:
还好这个底下没有信号线

网友:
技术真牛啊,学习了

网友:
这技术没得说了

网友:
这样以后稳定吗

网友:
大哥你也太牛了,你这样搞板子卖谁呢

网友:
学习了,
大神技术牛逼,
谢谢分享!!!!!

网友:
只能加一分可惜了

网友:
厉害啊,要是我就没耐心了,哈哈哈

网友:
这样也行,真是高手

网友:
这样稳定吗

网友:
LZ  厉害,这都能搞定,要我早就放弃了

网友:
亮点  楼主还在用2014年的win7给客户装系统

网友:
不错 标的清楚  的   B470也是这样吗

网友:
楼主果然厉害,这样都能改

网友: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精神可加

网友:
不错,打补丁的技术很牛

网友:
这个技术杠杠的,赞一个

网友:
3 5V短路,后面没有烧别的东西很幸运了

网友:
主板板层中间没有别的信号线路吗,??

网友:
这个窟窿就太大了

网友:
看哪里断了,接上不是更好呢。

网友:
亮点是键盘按键吗

网友:
这技术牛的很

网友:
其实这个机器修好后一定要把C壳上面的海绵拆 了

网友:
这个机器 只有打洞 没有别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