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选购中常见的六大误区

楼主(2016-05-30):
音响选购中常见的六大误区

  多媒体音箱的普及率已经非常高,拿PC音箱来说,无论是2.0和2.1还是5.1音箱,我们都已经很熟悉了,他们是用户在看电影、玩游戏和听音乐时必不可少的设备。现在市面上的PC音箱可以说是品牌林立,消费者真要在这么多音箱中挑选一款性价比出众的还真有点困难,而商家们对于自家产品的吹嘘也让消费者更加难以取舍,难免会陷入到很多选购误区中。下面同小编一起来看看吧!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音响选购中常见的误区 图1

  误区一、音箱个头越大越好

  首先,我们大家都知道,音箱箱体的体积的大小,决定了低音量感的大小,下潜的深度;更直白一点就是,大箱体低音更好!大箱体带来的最直接好处就是,可以安装更大的喇叭,大口径扬声器可以直接带来低音表现的提升;加上箱体容积的增大也会改变扬声器冲程运动带来的箱体内外气压差的变化,因此大的箱体内容积可以让低音变得更有弹性、更有量感,下潜自然也就更深。

  通常情况下,喇叭单元的尺寸相同的时候,更大的箱体能够提供更好的声音回放表现,但这也不是绝对的。对于一定尺寸的扬声器单元,无畏的增大箱体,而不采用特殊的箱体内部结构,也是违背科学规律的。

  相反,整体设计优秀的音箱,即使喇叭单元较小,即使音箱箱体也较小,但是同样能够会放出非常出色的声音效果。因此,在此建议大家,不要看音箱的大小,而是要看音箱的从电路到箱体再到扬声器的选择等等这一系列的整体设计!

音响选购中常见的误区 图2

  通过上面简单的讲解,我们可以看出,箱体的体积一定要“合适”,既不是越大越好,也不是越小越好。音箱的整体设计非常重要,包括箱体的材料(这一点下面马上会讲到)、厚度、强度,电路的设计、功放IC、电容等等元器件的选择,变压器储备功率的大小、扬声器单元的选择,这些方面都会对音箱最终的回放效果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简简单单说,买“大个头”的音箱就等于买到了好音箱,显然是不科学的。

  音箱内部的电路设计

音响选购中常见的误区 图3

  木质音箱内部结构(喇叭、分频器、功放等也是决定音质的要素)

音响选购中常见的误区 图4

  但是音箱越重,品质越好这种说法相对科学的多,虽然不能100%说音箱越重声音越好。但是,较重的体积则非常直观的反映了音箱用料的扎实。因此,较重的音箱,即使声音不好听,也不至于上当。毕竟调音又是另外一回事。

  误区二、木质音箱一定比非木质好

音响选购中常见的误区 图5

  现在市面上的音箱材质主要以木质和塑料为主,而像金属这样的材质基本都用于高端音箱,在中低端音箱里很少见(例如HiVi惠威X系列高保真桌面音箱)。

  (一)大部分木质音箱的音质的确是优于大部分塑料音箱。但是,将“木质音箱”同“好音箱”划等号,则显得太过于片面。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木质音箱到底比塑料音箱好处:

  1、密度高,强度大:

  材料密度及质量与音箱成本有直接关系,同时还影响音箱的性能。音箱外壳的材料密度越大,发出声音时箱体所产生的共振就越小,特别是带大功率放大器的有源多媒体音箱更是如此。木质音箱的声音可以更加真实,贴近原音。木材的密度要比塑料大很多,较厚的木材在强度上的优势则更加不言而喻。因此,一般情况下,木质音箱的效果要比塑料音箱的效果出色。

  2、回放效果好:

  木材和塑料相比,对于声音的反射要强不少;而且木材的密闭性也非常出色,这样声音信号就可以有效的通过箱体内的空气振动得以表现出来,另外箱体的厚度一定程度上也是实现超低音效果的有力保障。

  (二)而木质材料同木质材料也是不相同的,音响的木质板材按材质分为实木板、人造板两大类,但其中比较适合用来作音箱箱体的就是密度板中的中密板(MDF)。

  1、刨花板材

  刨花板材是用木材碎料为主要原料,再渗加胶水,添加剂经压制而成的薄型板材。主要优点是价格极其便宜,但缺点很明显:强度极差,一般不适宜制作较大型或者有力学要求的场合。通常,价格极其低廉的“木质”音箱,通常就是使用的这种板材。

  2、中密度板

  中密度纤维板是以木质纤维或其他植物纤维为原料,施加脲醛树脂或其他合成树脂,在加热加压条件下压制而成的密度在0.50~0.88g/cm3范围的板材,匀质多孔材料,其声学性能很好,是制作音箱、乐器的好材料,具有成本低廉、加工简单,利用率高,比天然原木更为经济的特点。

  3、原木板材

  通常在高端和顶级产品上,造价昂贵。真正的原木箱子我们就算在HI-FI箱子上,几乎也是见不到。

  通过以上材料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刨花板是不太适合用来作音箱箱体材料的,采用劣质的刨花板制造出来的音箱,其音质还比不上设计优秀的塑料音箱。大家在购买音箱的时候,千万不要认为,买了“木质”音箱就万事大吉了,先看看所用的木质材料是刨花板还是中密板。

  音箱箱体对材料的要求是:不容易产生谐振,不影响音质。只要塑质音箱经过一些特殊设计或采用特殊塑质材料,并且有良好的工艺保障,同样能够达到较好的声学效果。

  误区三、功率越大越好

  真实的额定输出功率才具有参考价值

音响选购中常见的误区 图6

  除了材质以外,平时在选购音箱时都会比较关注它的功率大小,对于很多用户来说,不管是2.0、2.1还是5.1音箱,都得要大功率的;经常会听到身边的朋友说:“小功率的没有劲,大功率的听着多过瘾啊!”。这话表面上听着好像挺有道理,大功率音箱的声音更加震撼,密度和动态范围更大,看电影和玩游戏时表现更出色。

  多媒体音箱标注的功率主要有以下几个:

  1、 额定输出功率(RMS):RMS功率可以说是所有功率标注方法中唯一真正有意义的,它指的是功放电路在额定失真范围内,能够持续输出的最大功率。也称为“有效功率”。我们在前面探讨功放电路时所指的功率一般都指的是额定输出功率。

  2、 音乐输出功率(MPO):指的是在失真不超过规定范围的情况下,功放电路的瞬间最大输出功率。

  3、 峰值音乐输出功率(PMPO):指的是完全不考虑失真的情况下,功放的瞬间最大输出功率。

  额定功率是指功放电路在额定失真范围内可以持续输出的最大值,很具有参考价值;而峰值功率是指在不考虑失真状态下的瞬间最大值,是不具有任何参考价值的。然而一些无良商家却将二者的概念混淆,将峰值功率写成额定功率,以此来蒙骗消费者,其实额定功率一般只有峰值功率的20%左右。

  除了认清额定功率与峰值功率的区别,我们还要根据房间的面积来选择合适的功率。

音响选购中常见的误区 图7

  事实上,除了功放的输出功率外,多媒体音箱的其它参数也是非常重要的!

  1、信噪比:越大越好!

  它对于任何音频设备来说都是非常关键的指标。信噪比指的是最大不失真信号与噪音信号的比值,单位是dB。一般合格的音箱信噪比应该达到90dB,如果一套X.1系统的信噪比不能达到75dB,那么这套系统基本上是不能听的。

  2、灵敏度:越大越好!

  它是指在给音箱输入端输入一定信号时,在距音箱喇叭平面垂直中轴前方一米的地方所测得的声压级;简言之,就是声音有多大。灵敏度的单位为分贝(dB)。

  3、频响范围:越宽越好!

  我们知道,人耳所能听到的声音信息的宽度频率大概在20HZ-20KHZ之间。因此,音箱的频率响应参数,越接近这个数字越好!

  4、失真度:越小越好!相信这个参数不用我们多讲,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Google一下。越小越好!

  音箱的输出功率,受到很多方面的限制。我们在购买音箱的时候,推荐大家尽量选择名牌大厂的产品,主要是因为:一方面,多媒体音箱大厂一般不会标注毫无意义的PMPO功率,另一方面则是,即使同是标注的RMS额定功率,大厂产品的水分会比山寨厂商小的多;也就是说,大厂的产品,一般会比较接近于标注的RMS额定功率。

  误区四、喇叭尺寸越大声音越好

音响选购中常见的误区 图8

  对于喇叭 不要一味的追求大,喇叭尺寸大虽然可以让声音更具有冲击力,但并不代表尺寸越大声音越好,它取决于音箱的综合性能。

  喇叭是音箱的灵魂,箱体内部一切电路设计和声音的调校最终都要通过它来展现。我们平时在选购音箱时普遍都喜欢买喇叭尺寸大的,认为喇叭尺寸越大声音越好,这样的理解太过于片面了,对于听音乐来说(流行、古典、爵士和小编制类),大喇叭并不一定会让声音更好听,如果功率、电路、功放等得不到良好的匹配,反而在声音的细节表现上还不如小喇叭丰富。

  适合自家的卧室/客厅的喇叭尺寸与房间面积参考图:

音响选购中常见的误区 图9

  因此,仅仅依靠大尺寸的单元,而不提供坚固的箱体,合理的体积,充沛的功率储备,科学的电路设计,再大的尺寸都是浪费!你的听音房间面积比较小,与其多花钱在“尺寸”上,不如选择整体升级优秀,同是也与听音环境相匹配的尺寸的音箱。选择整体设计精良,尺寸的当的音箱,既能省钱,也能提供同样优秀的听音感受,何乐而不为呢。

  误区五、2.0比2.1音箱声音好

  首先来认识一下这两款音箱。

  2.0音箱

  一般是两单元加两分频结构,配有两个中低频单元和两个高频单元;低、中、高三频的整体表现比较均衡,对于声音细节的还原也会更加丰富一些,因此比较适合听音乐使用。缺点是低频的密度与下潜比较一般,声场不够大,或者说声音不够震撼,因此不太适合看电影和玩游戏使用。

音响选购中常见的误区 图10

  2.1音箱

  2.1中的这个“1”其实就是指独立的低音炮,是专门负责输出低音的;而另外两个音箱又被称为卫星箱,是负责输出中高频的;它的声音特点是低音特别震撼,无论是密度、下潜、动态范围还是声场,表现都很出色,因此很适合看电影和玩游戏使用,可以带给你澎湃震撼的影音体验。而缺点是没有中频单元,对于声音的细节表现比较粗糙,因此不太适合品味音乐使用。

音响选购中常见的误区 图11

  2.0与2.1是两款不同用途的音箱,如果你需要看电影和玩游戏使用,那么就选2.1;如果你是品味音乐使用,就选2.0;所以在选购音箱时再也不要因为这类问题而纠结。

  误区六、在电商处买音箱你更要注意

  网购音箱现在也已经成为了很多消费者购买音箱时候的最为重要的购买方式,在网络上购买音箱的好处是价格便宜,较大的音箱不用自己费尽去搬回来,在家里等着就好,但是缺点就是对于音箱这种产品,看不到摸不着听不了是非常的忌讳的问题,就算你在了解网上的评价,但是其音箱的声音表现不讨好你的耳朵,那么这款音箱你买到手了之后,也不一定满意!

音响选购中常见的误区 图12

音响选购中常见的误区 图13

  想要更好的进行网购,朋友们可以到一些正规的电商处去购买,或者是音箱厂商自己的官方商城,这种方式虽然价格上跟一些小电商有着一定的差距,但是保真的特点也让我们在网购的时候更加的放心,切忌贪图小便宜吃大亏。

  以上我们提到的六大误区,都是普通朋友在选购音箱的时候,容易被商家忽悠的原因。因此,在明晰好与坏,正确与不正确,正解和误区之后,相信大家在选购音箱的时候能够有一个更明晰的方向,从而不再任由商家忽悠。最后,真心希望通过我们的文章,大家能够买到称心如意的音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