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Z-5423 板载i5独显 4显存版号DMB40 11289-1

楼主(2016-05-30):
戴尔14Z-5423 板载i5独显 4显存版号DMB40 11289-1

戴尔14Z-5423 板载i5独显 4显存版号DMB40 11289-1.rar

戴尔14Z-5423 板载i5独显 4显存版号DMB40 11289-1

网友:
兄弟,你看看我的主板型号是不是你提供的这个型号!谢谢

网友A:
求助:昨天安装光驱时,把主板电池挤到屏线接口下方,挤掉了几只小元件,现在开机后出屏幕现红、白、蓝、绿几种颜色变换,被挤掉的几颗小元件也找不到了,那位师傅能给上传个这个部位的实物高清图或者电路图,指导指导,小弟拜谢您了!笔记本电脑型号:dell  14Z-5423笔记本电脑,主板型号 DMB40-INTER MB  11289-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求助:昨天安装光驱时,把主板电池挤到屏线接口下方,挤掉了几只小元件,现在开机后出屏幕现红、白、蓝、 ...

照片找到了吗? 我正修一台这机器,需要的话给你拍一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照片找到了吗? 我正修一台这机器,需要的话给你拍一张

太需要了,你能给拍个屏线接口和主板电池附近的高清图片吗?谢谢

网友:
这两个红圈内的元件麻烦给指导一下,型号参数?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照片找到了吗? 我正修一台这机器,需要的话给你拍一张

师傅,经过检查确定现在掉了这这些:
查清楚的有:屏线接口处的EC4902、EC4904 、EC4910 、EC4911、
不清楚元件就是涂上两个红圈里的
我想知道2个红圈里是什么元件,代换有什么要求吗?
请您给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图片比较模糊,看不清楚红圈里的元件?求指教

网友:
楼主,我下载您提供的电路图下来怎么和我的主板不一样啊?麻烦你看看我的主板是不是就是你提供这张图纸能,望赐教!

网友(2016-08-03):
正修到这个机器

网友:
这机器bios是不是好的???

网友:
正好需要正好需要正好需要正好需要

网友(2016-09-11):
秦鲁人  上边是个双电感 下边 左边电容 右边零偶电阻

网友:
刚修到掉电   下个试下

网友:
DMB40 11289-1  就对的

网友(2017-08-26):
楼主 这是bios还是图纸

网友(2024-04-28):
试试看吧,正好有个板子需要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