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游戏本911GT拆机图解教程

楼主(2016-05-30):
雷神游戏本911GT拆机图解教程

  雷神游戏本911GT是雷神旗下推出的一款17英寸大屏游戏笔记本,雷神游戏本911GT采用了酷睿i7 6700HQ处理器、16GB内存、512GB SSD+1TB HDD,同时搭载了GTX 970M独立显卡,那么它在内部构造如何呢?又是如何拆机的呢?下面小编带来了雷神游戏本911GT拆机教程,一起来看看吧!

雷神游戏本911GT拆机 图1

  雷神游戏本911GT拆机工具:

雷神游戏本911GT拆机 图2

  雷神游戏本911GT拆机方法/步骤:

  拆卸笔记本是要从后盖开始,第一件事情便是拆卸螺丝。

雷神游戏本911GT拆机 图3

  拧下后盖挡板上的两颗螺丝,白色保修标签(防止用户因拆机不规范对机器造成意外损坏)下面还隐藏着一个螺丝,不要忘记拧下来,拧下这颗螺丝,便可以轻松的撬开雷神游戏本911GT的后盖。

雷神游戏本911GT拆机 图4

雷神游戏本911GT拆机 图5

  拆开中间小后盖的整体图,由左到右,由上到下,依次是网卡、512G固态硬盘、8G*2内存条、两块对称的经过复合材质卡槽相连的电池,通过后面的拆解,我们会看到插槽下面1TB的机械硬盘。

雷神游戏本911GT拆机 图6

  拧下两颗固定螺丝就可以卸下电池,两块电池是传统的直接接触连接方式。

雷神游戏本911GT拆机 图7

  拧下两颗固定螺丝,就可以连同硬盘托架一起拆下硬盘。将硬盘从硬盘托架上分离后可以看到来自希捷的1TB机械硬盘。

雷神游戏本911GT拆机 图8

雷神游戏本911GT拆机 图9

雷神游戏本911GT拆机 图10

  两个8GB DDR4内存。

雷神游戏本911GT拆机 图11

  雷神游戏本911GT M.2接口的512G固态硬盘位于机身后盖左侧风扇正下方,机械硬盘上方。

雷神游戏本911GT拆机 图12

  位于机身后盖左侧风扇正下方的蓝牙无线二合一网卡。

雷神游戏本911GT拆机 图13

  后盖边缘采用卡槽设置,拧下剩余的所有固定螺丝,用塑料翘片沿着边缘的空隙即可将后盖撬开。

雷神游戏本911GT拆机 图14

  再接着拆卸处理器和显卡上面的两个通过导热管相连的对阵风扇。两个风扇的扇叶是相反的,其中一个是进风口,一个是出风口。

雷神游戏本911GT拆机 图15

雷神游戏本911GT拆机 图16

网友:

  雷神游戏本911GT拆机方法/步骤:

  雷神游戏本911GT核心CPU和双显卡均分布在主板的正中间位置,上方压着连接两风扇的导热管。四角分别是:GTX 970M独显、i7-6700HQ处理器、HD 530核显,两个DDR4内存插槽。

雷神游戏本911GT拆机 图17

  GTX 970M 6G显存独显,一个英伟达显卡核心周围分布着六个三星1GB显存芯片。

雷神游戏本911GT拆机 图18

  低音炮的放置位置位于机身后盖右侧风扇正下方。断开排线,拧下上面的固定螺丝,就可以将它轻松拆下。

雷神游戏本911GT拆机 图19

雷神游戏本911GT拆机 图20

  音响模块。

雷神游戏本911GT拆机 图21

  主板上左侧的整体布线,由左至右依次为:左右两侧音响排线、低音炮排线、BIOS电池排线、触控板背光灯排线、键盘上方功能键排线、前侧雷神英文LOGO排线、机械硬盘排线、触控板排线、键盘背光灯排线以及键盘排线。

雷神游戏本911GT拆机 图22

  雷神游戏本911GT机身左侧的I/O接口模块通过一根类似于屏幕排线的连接线与主板连接,这里有一个USB3.0接口、支持关机充电的USB2.0接口、多合一读卡器、电源指示灯、硬盘指示灯、以及WiFi模块指示灯。

雷神游戏本911GT拆机 图23

  在拆下主板前,先取下麦克风摄像头排线(左侧)以及LOGO背光排线(右侧),LOGO背光灯的排线需要小心的用镊子慢慢拔出。还有电源排线以及屏幕排线也一并拆除。

雷神游戏本911GT拆机 图24

  雷神游戏本911GT主板特写图。移除所有排线后,拧下所有固定主板的螺丝,即可拿下整块主板。

雷神游戏本911GT拆机 图25

雷神游戏本911GT拆机 图26

  雷神游戏本911GT拆机到此结束,雷神游戏本911GT所有部件全家福。

雷神游戏本911GT拆机 图27

网友:
肯定不是版主拆滴 呵呵呵呵

网友A:
6代U怎么没有把南桥集成在一起了?

网友B:
不是所有的6代都是单CPU架构

补充内容 (2019-5-4 08:51):
图没做好,HD 530核显应该在CPU里,那个位置应该标PCH

网友:
这本比较硬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6代U怎么没有把南桥集成在一起了?

我的疑问恰恰相反,为什么游戏本的CPU是板载的,不是说游戏本的CPU都可以换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6代U怎么没有把南桥集成在一起了?

有的也不可以换哦 看厂家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所有的6代都是单CPU架构

对 要看厂家怎么设计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疑问恰恰相反,为什么游戏本的CPU是板载的,不是说游戏本的CPU都可以换的吗?

因为5代及以后 就没有插针的CPU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因为5代及以后 就没有插针的CPU

不一定哦  还有针插的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一定哦  还有针插的哦

你找5 6代PGA原厂带针的我看看 我在工厂这么久 除了四代还有带针的 5 6代全是BGA的 人工BGA转针的 那就别来较真了 也没有座子给你装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找5 6代PGA原厂带针的我看看 我在工厂这么久 除了四代还有带针的 5 6代全是BGA的 人工BGA转针的 那就别 ...

你在哪个工厂?

网友:
引用 网友A:
6代U怎么没有把南桥集成在一起了?

怎么了?搞长条CPU搞上瘾了?

网友:
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这个机器对于维修人员来说拆机很好拆

网友:
螺丝刀感觉不错

网友:
看着好高级

网友F:
学习了,好高级的本本

网友: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好高级的本本

现在的笔记本集成度都很高

网友(2016-08-02):
这本子看内部结构 都带劲    游戏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