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H515 KBY3-LT V1.0 的BIOS谁有

楼主(2016-05-30):
求,联想H515 KBY3-LT V1.0   15-EU5-011000 4M的BIOS最先是电压正常不跑码,没办法接诊断卡,找遍了论坛大部分是8M,有两个4M,刷了报警3长一短,内存换了n条,电压全部正常,怀疑bios,可是没有,大家有的话赏赐一个,谢谢,下面是板号

网友:
谁有这个bios传一个,谢谢,在线等

网友A:
论坛不是多的很  另外这个机器 cpu容易出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论坛不是多的很  另外这个机器 cpu容易出问题

谢谢,最后发现就是cpu的问题,rtc电路对地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最后发现就是cpu的问题,rtc电路对地短路

最后是拆CPU上面的电容还是?我发过帖子你可以看下

网友C(2016-06-29):
bios还有吗,发个吧急需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还有吗,发个吧急需

论坛上有。。

网友C:
论坛上是8m的我要4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论坛上是8m的我要4m的

QQ,发过来

网友C:
昨天找到了一个4m的,已经好了,谢谢楼主,麻烦了

网友:
电压正常,要不哄桥,桥挂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昨天找到了一个4m的,已经好了,谢谢楼主,麻烦了

兄弟,你那个文件 能传我一份吗

网友:
这个是好的,我的已经亮机了

4兆联想KBY3-LT V1.0.rar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你那个文件 能传我一份吗

我发在下面了

网友:
今天搞好了一个H515 U上面电容坏了

网友E:
今天有一个亮机备份了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今天有一个亮机备份了一个

那穿到论坛了,方便大家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论坛上是8m的我要4m的

这板的BIOS不是8M吗?

网友:
我拆了CPU上的电容还是不行!!(电流0.4左右)不插内存报警,插内存不报警不显示!求此BIOS!谢谢!!!

网友:
这种机器是CPU有通病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这板的BIOS不是8M吗?

有4m也有8m的,我上传的两个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4m也有8m的,我上传的两个都有

你上传的是4M的吧

网友:
CPU 上的电容全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