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变速器行星齿轮变速机构的故障检修方法

楼主(2016-05-30):
自动变速器行星齿轮变速机构的故障检修方法

  行星齿轮变速器,是用行星齿轮机构实现变速的变速器。它通常装在液力变扭器的后面,共同组成液力自动变速器, 行星齿轮机构因类似于太阳系而得名,行星齿轮变速器,属于一种齿轮箱。在使用的过程中,难免会有各种故障的发生,下面我们一起看看自动变速器行星齿轮变速机构故障的检修方法,以供参考。

  一、自动变速器行星齿轮变速机构的检修注意事项

  (1)测量离合器活塞行程:把千分表安装在离合器上,把其顶杆放置到离合器活塞上;通过供油孔施加压缩空气,观察活塞的行程。

  (2)对于离合器的摩擦片,由于自动变速器的过热和液压油的污染,一些小的金属粉末聚积在摩擦衬片表面,会使其变色,容易造成磨损,应检查衬片上印有的标记是否被磨掉,若被磨掉,应更换新的离合器片。对摩擦片两侧的衬片,还应检查是否有破损、剥落 或粘接不实等。

自动变速器行星齿轮变速机构 图1

  另外,摩擦片上的花键槽口在工作过程中,会产生磨损,检查时应予以注意。衬片上布有的沟槽容易沉淀上油泥和其他杂质,如果不清洗干净,脱落下来会造成离 合器早期打滑或烧蚀,如遇此现象,也应及时予以更换。经检查后,能继续使用的摩擦片 一定要清洗干净并晾干;

  安装时,将最里面的一片和最外面的一片调换位置。

  对于离合器的钢片,轻微的生锈或损伤可用细砂纸打磨,严重的应予以更换。同样, 对摩擦片上的花键槽口也应进行检查,看是否有磨损烧蚀等现象。变速器液压油的污染和 颜色变黑,多是由于离合器片间出现高温、烧结等造成的,在检查从动片时还应注意其工 作表面有无伤痕、烧结和变色等。

  对于离合器的推力盘,拆检时,将推力盘的夕卜圆置于平台上并转动,用卡尺测量内圆 各处高度的变化,检测推力盘工作面是否为同一平面,若出现过大扭曲时,应予以更换。

  (3 )测量带有弹簧座的活塞回位弹簧的自由长度:若弹簧自由长度过小或有变形,应更换新弹簧。

  (4)检查离合器活塞单向球阀。

  该球阀有的装在活塞上,有的装在离合器毂上。检查时,先振动活塞,判断能否听到球阀的动作声,观察球阀是否自由移动(然后将压缩空气 对准球阀的进口吹气,检查球阀的密封状况,空气通过球阀时,不能泄漏。

  (5)检查太阳轮、行星轮、齿圈的齿面,如有磨损或疲劳剥落,应更换整个行星排。

  (6 )检查行星轮与行星架之间的间隙,其标准间隙为0. 2!0. 6mm,最大不得超过1.0mm,否则应更换止推垫片或组件。

  (7 )检查太阳轮、行星轮、齿圈等零件的轴颈或滑动轴承处有无磨损,如有异常磨 , 应更换新件。

  (8)在分解行星排上单向离合器之前,应先清楚单向离合器的锁止方向,其方法是: 用手握住与单向离合器内外圈连接的零件,分别朝不同方向作相对转动,检查并记下内外 圈的相对锁止方向。检查单向离合器,如滚动体破裂、滚动体保持架断裂或内外圈滚道磨 损起槽,应更换。如在锁止方向上有打滑或在自由转动方向上有卡滞,也应更换。

  在安装时注意要更换所有离合器、制动器及制动带液压缸活塞上的o形密封圈及轴颈 上的密封环,新的密封圈或密封环应涂上少许自动变速器油或凡士林后装入。

  二、行星齿轮的检修

  在自动变速器所有的零件中,行星齿轮机构的寿命是最长的,它们不承受任何的换档冲击,在正常使用的条件下它的工作寿命不会低于40万km。其中太阳轮和齿圈几乎没有损坏的可能,行星齿轮自身损坏的可能也很小,惟一可能出现的问题的是行星轮架。

  1、行星齿轮机构故障

  同手动变速器一样,行星齿轮可能引起的故障主要是齿轮折断,轴承磨损等。将损坏部件更换后,故障就可排除,但其一机械部件的损坏必须引起前后两侧相邻部件的磨损甚至损坏,这时就要仔细检查,尤其是对磨损部件,应检查是否有继续使用的可能。变速齿轮机构能引起的故障如下:

  (1)异响

  异响可分为两种情况:行驶中突然产生很大的异响,然后车辆不能行驶。此类故障是由于有严重的损坏造成,主要原因有输入、输出轴端裂;齿圈、太阳轮鼓、齿轮等断裂;行星齿轮从行星架中脱出等。这类故障只要打开变速器后便可迅速发现。车辆能够行驶,但自动变速器内部有异响。此类故障在拆解时应注意检查止推轴承是否烧结、解架。常见的止推垫片有平止推垫片和带固定爪的止推垫片。带爪的止推垫片有3个固定爪的,也有4个固定爪是。固定爪脱落,垫片自动转动也可引起异响。

  (2)撞击声

  撞击声主要在以下两种情况下出现:在起动状态踩住制动踏板,将换档受柄从P或N档挂入D或R档时,变速器内部发出撞击声;行驶中急加速或急减速时。引起撞击声的原因有各部分配合间隙过大;止推垫片磨损过度;止推垫片或止推轴承漏装。

  (3)不能升档

  变速机构造成的不升档的原因是由于齿圈和离合器组烧结在一起,离合器组失去其应有的作用,从而引起不能升档。

  2、行星齿轮常见损坏形式及原因

  (1)行星齿轮从行星架上脱落,这是行星齿轮式变速器较常见的故障。其原因是配件质量差。

  (2)行星轮与行星架间隙过大。原因是自然磨损。

  (3)卡环脱落。原因是配件质量差或拆卸时将卡环撬变形。

  3、检查

  (1)行星齿轮和轴有无烧蚀现象 行星齿轮和轴有无出现烧蚀(边黑),说明在工作时严重超载,行星轮架或行星轮轴可能会发生变形。修理时或更换行星齿轮机构总成(齿轮应成对更换),或更换行星轮架或行星轴。若行星轮轴部有旋具刀口时,需用旋具即可将轴拆下,安装时要用凡士林把把轴与轴筒间的滚针轴承粘好。

  (2)行星齿轮变速机构的工作间隙检查 对行星齿轮式自动变速器,需检查行星轮与行星架间隙、齿轮衬套直径。

  三、自动变速器变速齿轮机构的检查方法

  行星轮与行星架标准间隙伪0.20~0.60mm,极限值为1mm;齿圈衬套直径最大为24.08mm。 各种自动变速器标准数值不一样,可用手转动行星齿轮感觉其与行星架的松旷程度;将齿圈套在轴上感觉齿圈衬套与轴的间隙。

自动变速器行星齿轮变速机构 图2

网友(2017-02-09):
太复杂了,看不懂啊

网友:
我对修车是一窍不通,这个帖子讲的不错,希望楼主多发有关汽车维修的帖子

网友(2017-03-16):
非常全面,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