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A55M-DS2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6-05-30):
接到此板目测还很新,心想肯定有维修价值,哈哈!就是喜欢修成色新的板板!话不多说直接上诊断卡测试。结果是不跑码,复位灯常亮。
结合图纸习惯性的用万用表测各大关键点电感供电,CPU VCORE 1.4V  VCORE_NB 1.1V   内存1.5V 正常     而VCC_SB 桥供电只有0.4V

由图纸可以得出VCC_SB由PU3 LM358双运放组成的电压比较器提供 。直接找到开启信号SB_VCC_EN 也只有0.4V ,PU3A输入跟输出相同说明本身没问题,问题出在前级,此电压由2.5LEVEL经PR19分压得到,实际测也不正常,接着往前搜索。。。。

追踪到这里发现2_5LEVEL由5VSB待机电压跟Q2 (TL431)组成的2.5V基准电压提供,怀疑Q2击穿短路,更换后故障不变。开机状态下用镊子瞬间短接了限流电阻R93,奇迹发生了,诊断卡跑码咯。果断找了个220的电阻换上,故障排除,完美亮机!

求下载分鼓励啦

网友A:
我最怕的是有复位不跑码的机器,几乎搞不定

网友:
不错,还有示波器

网友:
修的不错!图片拍清点就更好了!

网友:
r93无穷大了吧  ?

网友:
修的不错思路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最怕的是有复位不跑码的机器,几乎搞不定

有复位不跑码是所有维修人员头疼的事情。只能凭经验。做桥等,要不就是查小电压

网友:
主板不跑吗一般直接换

网友:
思路不混乱,时序了解透彻。修板就变得简单了。。

网友:
再次验证时序的重要性

网友:
上次就遇到有复位不跑码的板子,最后加焊桥解决了.没有维修思路。就是先焊桥,查IO,乱搞的!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思路很清晰,一下就找到了问题的症结。

网友:
这样的板不太好修,

网友:
我有点怕GA的板子

网友:
技术精湛牛

网友:
这样的板不太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