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830 板号LA-7231P 检测不到电池,不充电

楼主(2016-05-30):
清灰之前电池开机测试没有问题,清完灰装上不开机,插上适配器可以开机,进系统发现检测不到电池!也不能充电,测电池正极无电压 会不会是电池坏了,有没有办法修复?没有遇到这情况。有知道的朋友支个招啊!

网友:
有条件先换个电池试试,不行就是主板问题

网友:
电池坏的很少,你把主板拆出来,放到板子上。量一下

网友:
打上螺丝再测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81063-1-1.html
尼妈,宏基内置电池问题在这里,菊花没湿,急得我额头上到是一把汗哦! D壳上有个内存盖,在盖子的下面有个开关,推上开关就能充电了,也能正常开机了!

网友(2024-07-14):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81063-1-1.html
尼妈,宏基内置电池问题在这里,菊花没湿,急得我额头上 ...

第一次听说,长见识了,那正极无电压跟后壳上的开关在一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