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5差点放弃,师傅说CPU坏了不用修了

楼主(2016-05-30):
今天中午在吃完饭接了台g485,待机0.4,触发后0.11心想就是2机转换没有出来,去查了下SUSP一直是高电平
然后我去查了下EC的SUSP#也是高电平,然后又去查了下,以为是Q63坏了,我直接短接,触发后还是0.11,就很确定不是这里的问题了,
又回到,发现VSB没有电压,追查到PQ205的G级19V。这个管子是P沟道的,怪不得导通不了,又查到PQ204G级是高电平,按道理导通PR220和PR216分压,让PQ205导通,后面一量电阻PR220掉了,换了个电阻上去就亮机了,不能相信别人说的话,要自己琢磨。

网友A:
待机0.4,是0.04吧

网友:
你可以出师了!

网友:
维修就要有这样的精神  胆大心细

网友:
这种问题好搞的

网友:
6666老师傅一般都是惯性思维、

网友:
仁宝的就喜欢坏这里

网友:
你的师父,估计都没有看吧,

网友:
维修就要是心细。要不然,不行

网友B:
什么样子的CPU?板载??怎么那么果断的判CPU死了呢

网友:
你这师傅测都没测吧这么草率

网友:
技术已经超越师傅了恭喜

网友:
师傅判断的依据是什么呢?不是乱说的吧?

网友:
你的技术  已经NB了

网友:
已经超越你师傅了

网友:
师傅是老板吗。老板都是讲速度效率,挣好挣的钱。

网友:
估计是让你自己琢磨吧

网友:
时间久了才能让人看出来

网友:
学习了 谢谢 分享 每一次 看分享都在提升

网友:
SUSP#是高电平,SUSP也是高电平?

网友:
你师傅也太水了吧

网友:
你师父如何判断cpu坏的,现在cpu供电打值为0,一般不能判断cpu坏了,

网友:
修板就要胆大心细

网友:
不过这机器多数CPU容易坏的

网友:
不是不能相信,说的太绝了吧。。。有时候判断失误是正常的

网友:
你师傅被你打脸了,让他下岗吧,哈哈

网友:
谢谢分享 !【迅维】有你更精彩!

网友:
你已经超越师父了,快跑,不然他灭你,你会抢他饭吃

网友:
厉害厉害,需要很大耐心

网友:
很好的维修思路呀,高,现在好多的CPU阻值就是低了

网友:
有时候判定错误也是正常的,不过LZ的这个维修精神很佩服,出师了

网友:
你已经超越了你师傅

网友:
确定没开玩笑 为什么不换个cpu试试看呢 难道是板载的?

网友:
你师父当时脸色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0.4,是0.04吧
同意,不可能是0.4楼主打错字了

网友:
不得不说有些老师傅技术真是水的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样子的CPU?板载??怎么那么果断的判CPU死了呢

师傅是半桶水估计,为自己修不好的机器找个借口罢了

网友:
就冲你这不懈努力,独立的能力思维加2分了

网友:
又学习了,下次得多用点心才行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电子产品没有绝对的

网友:
还真细心楼主可以出师了

网友:
这个师傅够水的,居然说换CPU,你的技术可以出师了

网友:
维修思路十分清晰,还是要自己琢磨,楼至也是在基地培训过的吗?

网友:
这个板子我修过三个了  没弄成  哎

网友:
自己要有自己的维修思路  不测量不要相信别人的判断

网友:
青出于蓝了。

网友:
分析的很好 学习了

网友:
不错,没事多量量电压会有不少的发现

网友:
维修还是具体要检测了才好说问题

网友:
维修要胆大心细。SHUSP#导通Q63后SUSP应该为低电平。B+通过QP205转换为VSB驱动二级电压的转换

网友(2016-06-29):
你师父也是个坑

网友:
估计是机器太多了,师傅没细看QAQ,不过楼主的技术还是可以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