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拜弯了,芯片掉点

楼主(2016-05-30):
刚接到一客户说U盘坏了,能不能恢复数据,有比较重要,有比较重要的资料. 他说被拜弯了, 拆下来看芯片的脚都掉了,PCB板也掉了十来个点. 跟客户要换芯片,尽量帮他修好,,现在悲催的是这芯片淘宝找不到.

网友A:
购买一个一样的U盘。然后以有芯片了

网友:
购买一个一样的U盘

网友:
购买一摸一样的优盘也不一定解决,因为批次不一样,芯片有点区别

网友:
这就看你自己的运气好不好咯。、

网友:
进行闪存恢复  看技术了 ~

网友B:
可以飞线啊,手机比这个小多了,而且还位置不好接线的那种,都一样搞上去,我仔细看了下,就7条线。

网友:
飞线 应该能解决吧 看下引脚练到什么地方去了

网友:
飞线。焊工要扎实。

网友:
只有取闪存芯片取别的U盘上试试了、不过你好像发错版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飞线啊,手机比这个小多了,而且还位置不好接线的那种,都一样搞上去,我仔细看了下,就7条线。

你仔细看没看到芯片上的脚都掉了吗,芯片已经没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购买一个一样的U盘。然后以有芯片了

我也这样想,关键不一定能有一样的芯片

网友:
这下你有的忙了

网友:
芯片的照片看不清楚 ,具体型号是多少 IT1167?    实在不行,看看能不能刮芯片飞线

网友:
飞线理论可以,但这个要你去实践,不行把闪存放到另一个U盘上去看看能不能恢复出来

网友:
楼主两张红有没有,没有就不要搞啦

网友:
飞线 比较考验焊功

网友:
转手给专业数据恢复的整吧赚 个跑路费

网友:
这种情况,我都是飞线

网友:
把芯片掉点一点一点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