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GL2055A GL2050 GL2023A一样的问题一样的解决方案。

楼主(2016-05-30):
修了很多明基这一系列的显示器了。看见论坛没有发维修帖。所以也不藏着了。赚赚下载分哈哈。
                  首先讲一下大概的问题。基本都是指示灯不亮但电源板有5V输出
          那思路应该很多人知道怎么去量吧。像我首先测5V转3V。这个转换电路是装在电源板上的。测得原本3.3V电压变成了5v。果断不正常。不过这种管子和普通1117的不同。属于78M05三端稳压管(附图)

                         只能改了(附图)

。                       3.3V正常后。让后量1.8V,偏低成1.2V.果断如我所料坏的有点多。果断把稳压管干掉。电压正常。(当然这里也要改哦。)   还有的驱动板会1.8V短路。这个也要注意啦。是rtd2270左上角一个电容短路啦。翘掉就好啦。别死劲换别的配件落。

。           正常到这一步应该要好吧。现实是残酷的。  还需要把RTD2270换掉。因为真凶就是这个芯片导致电压转换出了问题。
       换了RTD2270L不过也不要高兴太早哦。有的还会荡第一画面哦。哈哈   还需要烧BIOS。  修好的朋友顶一下哦。
                                    附GL2055A  BIOS

网友A:
7805也是转换管啊,还有楼主你传的图片看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7805也是转换管啊,还有楼主你传的图片看不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7805也是转换管啊,还有楼主你传的图片看不到。。

对啊。  你去搜索一下78m05  图片怎么样都传不上去了  奇怪。昨天发的时候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啊。  你去搜索一下78m05  图片怎么样都传不上去了  奇怪。昨天发的时候都可以

点高级模式,在点图片,然后上传点击就可以上传

网友:
高手中的高手,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技术不错,不过从做生意角度上看,还是换比较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