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I不充电,奇怪问题求助!

楼主(2016-05-30):
机子拿过来,进系统显示正在充电,实际不冲(原本61%过一会60%1)机子本身单用适配器或单用电池都能开机,拆机,测量各个脚位,1脚2.5。2,3脚19V,4脚0V,5脚2.6V,6脚0.9V,7脚1V,8脚0V,10,11脚3.3V,12脚1.3V”电压都有,就是27脚BTST理应17V左右,实测只有10.7V,测量升压电路的元器件都正常,没办法了来求助各位大哥了,请支个招!感激不尽

lenovo X201I 08270-2_0127_1 Mocha-3.TextMark.pdf

附图

网友:
之前电池接口处有腐蚀迹象,换过电池接口及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