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求助苹果A1502不开机问题

楼主(2016-05-30):
Flash 今天接了台苹果A1502笔记本板型 号820-3476-A,客户说昨天关机今天就开不了机,拆机拆下电池通电电流0.12,手摸固态硬盘发热,拆下硬盘待机电流0.03正常,加电跳0.9掉到0.03,疑主板有短路,测试板上电容易电感发现CPU供电电感阻值0欧,请高手指教这阻值正常吗?上图红圈上的阻值正常是多少

补充,红圈子的电感我拆下来了测量后级阻值0,刚刚拆完了CPU周边的小电容还是0欧,我现在想知道这板上CPU正常阻值是多少?还有装上固态硬盘待机电流0.12,硬盘发热,会不会硬盘也是短路

网友:
CPU  挂啦 正常的阻值好像差不多到70左右哦

网友:
cpu供电是后级短路还是前级短路,应该不是cpu

网友:
CPU电感我拆下来了,前置阻值无穷大,确定是CPU与附近的电容阻值低,现正在拆电容,

网友:
前几天修 2机器忘量 。。。。。。。。。。。。。

网友:
不太好修了啊

网友:
烧鸡试下啦    是电容就走不掉?

网友:
0欧正常的,你不是都开机了吗? 0.9掉电0.03  硬盘是肯定短路了

网友:
你量一下CPU电压应该已经出来了

网友:
阻值是正常的

网友:
硬盘应该是坏了。

网友:
这个还真不好说!

网友:
应该不是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