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本地网卡不好用

楼主(2016-05-30):
g470本地网卡不好用,条件都查过了,网卡芯片换过了,做系统系统里面能认到就是不能上网,接口灯黄灯一直亮,橙灯偶尔亮,这什么问题啊求助攻啊

网友A:
我的也是黄灯一直闪 原来的芯片能认到网卡 就是不能识别网络 换系统一样  换了网卡系统里都认不到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黄灯一直闪 原来的芯片能认到网卡 就是不能识别网络 换系统一样  换了网卡系统里都认不到设备

你的解决了吗,我这个加外置usb网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