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关电源输出功率大小误区的个人见解,高手勿喷

楼主(2016-05-30):
现在我们接触到的开关电源都标有其有多大的功率,怎样看这个电源的功率大小,才不被那些奸商忽悠呢?
下面本人简单的叙述一下,一个电源的好坏,与电路设计的科学合理,以及所采用的元件的质量是分不开的,开关电源除其转换效率外,那就是其核心元件开关变压器,作为开关电源关键元器件的开关变压器,是这个电源转换能量的核心,也就是说这个变压器决定着电源的输出功率,而不是采用多大功率的开关管、前级电容。后级滤波电容(当然离不开这些)。经常看到有些朋友把某个电源用的多大功率的开关管当做这个电源能有多大的功率的标准,认为用的开关管功率越大,电源的输出功率越高。误区就在这里。比如一个开关变压器磁芯尺寸的大小和采用的线圈的线径大小成正比,这都有严格的计算公式。例如,一个开关变压器其磁芯规格决定了这个开关电源的最大输出功率为150W,那么你把开关管换成300W的也不会使这个电源输出功率超过150W。目前开关电源的转换效率都在80以上很少有超过90的。比如ATX开关电源大部分采用的半桥式的,开关管用13007/13009,只要开关变压器的规格一样,那么用1300713009做开关管其输出功率是相等的。另外关于采用被动PFC和主动PFC电路的问题和输出功率无关。其主要是解决节能和电网干扰问题。
下面传几张通常使用的开关变压器的磁芯规格及最大输出功率,以帮助大家真正识别开关电源的输出功率,欢迎讨论。

网友:
如果前级大电容,后级滤波电容出现问题,使电源无法提供足够电流,也可以叫做功率不足吧。

网友A:
因为变压器最贵,所以根据成本原则,一般来说最大功率的瓶颈是变压器而不是价格较低的开关管之流。

网友B:
最大功率是受到很多元件影响的,不是一两个就能决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大功率是受到很多元件影响的,不是一两个就能决定的

看来,你没看明白文章的内容

网友:
没有1000W左右的资料..........

网友:
好帖子·一般功率大的电源,前级大电容也比较大。我一直以来搞电源,这些被动PFC都是习惯简单看一眼前级大电容多大的, 就知道个大概额定功率多少。 ≤330uf一般认为在额定≤220W左右,470uf大概在≤270W  560uf在≤350W。

网友:
现在电源虚标的多

网友:
終於知道变压器的磁芯规格,謝謝樓主的資訊分享。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因为变压器最贵,所以根据成本原则,一般来说最大功率的瓶颈是变压器而不是价格较低的开关管之流。

  这个结论还不一定对,因为变压器磁芯的工作频率范围较宽,开关频率越高,同样的截面可以承载更高的功率密度,所以同样功率的变压器可能有更小体积的(线圈的铜线质量也必然相应减少,绕制成本也相同),但工作频率的提高依赖于开关管的特征频率上限,更高频率 指标的开关管成本也高得多,而且控制开关管的驱动电路也比普通的苟刻得多,当然磁芯本身也有频率上限指标,频率上超标使用跟开关管超标使用,一样会有过大的本体损耗产生,所以随着技术进步,总会有功率密度更高的电路及配套的器件出现。
  所以仅通过变压器大小来判断功率,只能是参考,还要结合具体电路结构、其它器件等因素来判断,就像人家一个器件噪声指标,要给定多个可能潜在影响测量误差的条件,如环境温度、测试距离、工作频率,电压电流等,这样得出噪声响度指标,才有设计或选型上的参考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结论还不一定对,因为变压器磁芯的工作频率范围较宽,开关频率越高,同样的截面可以承载更高的功 ...

我没说根据变压器大小判断功率,是说变压器不管大小一般都最贵。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因为变压器最贵,所以根据成本原则,一般来说最大功率的瓶颈是变压器而不是价格较低的开关管之流。

上面的表格中已经给出了磁芯的工作频率范围,不知道你说的磁芯还能在多少高的频率下工作,即便是有,那也是以后发现的新材料,而我说的是现在大部分开关电源通常采用的开关变压器磁芯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上面的表格中已经给出了磁芯的工作频率范围,不知道你说的磁芯还能在多少高的频率下工作,即便是有,那也 ...

你喷错人了吧,你应该喷的是11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大功率是受到很多元件影响的,不是一两个就能决定的

开关变压器是开关电源的核心器件,也是开关电源的瓶颈,其决定了这个开关电源的转换能量大小,就好像一个盛10升水的容器,最大也就装10升水,少装可以,超过10升就不行的道理。所以说看一个开关电源的输出功率,看其所用的变压器磁芯型号就可判断其最大输出功率,只能小,不能超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喷错人了吧,你应该喷的是11楼。

勿怪勿怪,点击回复的时候屏幕跳了一下所以,,,,

网友:
电源是整机稳定的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面的表格中已经给出了磁芯的工作频率范围,不知道你说的磁芯还能在多少高的频率下工作,即便是有,那也 ...

  楼主附表中的工作频率最高是500KHz,实际很多PC开关电源的主电源开关频率肯定不会使用到这么高的频率,譬如说250KHz,当然实际往往大多也没这么高,这是为什么呢?主要是大功率的开关管可用频率大多达不到这么高,即便是远比双极型晶体管的开关频率上限更高的MOS型晶体管,也蛮多达不到这么高的频率,除非MOS管使用谐振式驱动技术(20年前泡图书馆看国外前沿的什么LLC技术),可以达到远超500KHz的开关频率。技术上我也是外行,纯粹以前的爱好而已,这也是我平常生活中拆过的众多电源中,总有这样的现象:同等功率条件下,使用MOS管的电源上的变压器个头会比使用双极型晶体管的电源上的变压器小得多。随便聊聊,可以无视我发的。

网友:
个人认为  看开关管 功率 前后级滤波电容  来衡量一个电源的功率大小并无不妥   因为 光看这三样 一眼就能看出一个电源的用料 与做工 反倒是光开变压器 不能一眼卡出来变压器的参数  当然 变压器也很重要  但是一个电源 是一个系统  是任何一个东西都缺一不可的东西  看整体做工 用料才能看出 其多大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