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ONY)]
笔记本屏改装

楼主(2016-05-30):
手上有一台 索尼
笔记本
液晶屏,型号tx31d72vc1caa(HITACHI日立) ,想改装液晶显示器,当监控显示器使用,请教大侠们,怎么配驱动板+屏线+高压板,在线等待,急
笔记本

网友:
看一下X宝 应该有全套工具卖

网友:
根据屏接口配相应的屏线,通用板网上的一般都可以

网友:
先查一下屏参数再确定屏线

网友:
下一步看分辨率是多少找一个通用驱动板

网友:
小屏的供电是3.3v

网友:
不要用错屏线

网友:
其实改屏最关键的一步就是确定屏线,很多时候找不到合适的屏线,这时可以用原笔记本上面的屏改装。先把原机屏线拆下来,剪成两段,接屏一段保留,然后找一条通用屏线,查找 相关定义后,接在一起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