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主板上MOS管问题

楼主(2016-05-30):
  请教下,我在测量CPu旁边那些MOS管,在主板上测量的是时候,有一组300-700阻值,拆下来时候却怎么测也没反应?不管正方向测,多一样没反应,万用表。显示1,这是什么问题,我拆了好几个。多一样。难道是拆坏了

网友:
是正常的,主板上脚接地,接零件是测不准的

网友:
这种坏了一般是短路,或值很小

网友:
万用表测试

网友:
用二极管档 测通断是否能判断其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