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41p二修机进系统掉电,维修方法

楼主(2016-05-30):
接到一台同行的机子,开机能进系统,一进系统桌面就掉电,拆开机子一看U500换过,下管换过,电容换过,1.05V供电下管发烫,控制芯片也发烫,以为是G级电压不足,导致下管发烫,能开机电压也正常,就没管这里了,开始蛋疼的维修第一步光板测机,看是不是外设导致掉电,第2步查硬盘有没有坏道和换个硬盘测试,第3步看风扇散热问题,第4步不进系统测试,进安全模式测试,第5步手摸主板,看下有没有发烫芯片,第6步去群里问问,一般通病都是cpu电容滤波不良,换了几个CPU电容不掉电了,以为就修好了,叫客户拿走,哪知道第2天返修了,就查了温控芯片,发现电压什么都是好的,还是回到了发烫的U500控制芯片,在我量第16脚的时候不小心跟15脚自举脚搭一起了,再次插电开机就大电流了,我把芯片和上管换了,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芯片不发烫了,进系统不掉电了,稀里糊涂的就修好了。后面猜测就是我搭错了脚,因祸得福把芯片换了就好了,肯定是上家没有装好这个芯片。

网友:
发烫就应该想到是芯片的问题了,

网友:
表示也干过这种事情 。。表笔戳歪了。 楼主运气也是杆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