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仁兄帮忙看一下这个电阻的阻值

楼主(2016-05-30):
哪位仁兄手里有Think E535  板号是LA8124P的板子  帮忙测一下这个电阻的阻值   不胜感激

网友:
我也想要这个

网友:
换个10K 的试试

网友:
酿电压   3V就上个10k  19v上个100k试试

网友:
516欧,你装个1K上去,就要中以了,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问题,我换显卡,本来的显卡吹一下,还可以开机,换个新的上去,不开机了,以前的那个显卡也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