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21不触发 附BIOS可开机有亮机图版号DAOROAMB6D3 REV:D

楼主(2016-05-30):
同行拿来一dell m421 DAOROAMB6D3 REV.不触发.待机有3V.无5V.测得3V ON有.5v on没有.看了一下图纸(不是一个板号可以参考)发现5v on是alw_on发出.待机本来是没有的.看了一下IO 8518E供电有  ec_rst  0V   LID  0.98v.感觉是io拉低了.华强买了两个IO回来换上去还是这样.唉.还是好好查吧.之间从迅维网上下了个南桥跟IO的BIOS刷了也是没用.充电芯片24707 的5角ACOK#  0v.正常.6角2.6正常  8518e 这里ACAV_IN 3.3V也正常.无意间发现WRST#由3.3V上拉.后面测得是4.9v  THERM_STP#.看来问题找着了.应该是这个出问题了.追查WRST#线路.发现有一个电容.扣掉他.待机恢复正常.上电发现不亮.刷回原来的BIOS亮机.特此把OK亮机的BIOS备份上来给需要的人用.之前也修过此类似的问题.时触发时不触发的.可能没有查到这里.我觉得维修就是没有哪个人从学校里学出来就很牛.也是修的多了发现的多了才得到很多经验的.慢慢才会成为大师.就算没有修好.但在查问题的时候也查到了许多没有接触到的问题.也是一种学习进步的过程.昨天也修了一台联想的机器.公共电压8.9V.现在新点的机器都是19V能过一个MOS管.再通过电阻 .再由充电芯片控制上下管才能输出SYSTM 供电的.买了两芯片换了都没好.最后19V烧机之后也没有发现有短路的地方.然后断开烧机的线接DC头发现OK可以亮机了.可能哪里有什么微短的地方被我烧开了所以好了.客户催的急就没有备份BIOS.

网友:
楼主好NB

lvjingang -8 严谨灌水!请珍惜论坛账号

网友:
板号打错了 DAOROAMB6D3 REV D

网友:
这个技术就非常厉害了

网友:
这评我分的是不是脑残?楼主不牛????还弄掉我分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