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note 3G双卡版充电异常?

楼主(2016-05-30):
今天来了一台红米NOTE屏灯暗,闪烁。拆机发现有进水痕迹,清洗显示座,测量屏灯升压只有15.42V,直接搞升压线圈,换上一切OK。装机测试发现充电还有异常,刚插上充电器有电流往里进,过几分钟没有了充电电流,而且电量显示几分钟就升到100,关机重启,电池电量又恢复到原来状态。继续找问题,发现屏灯升压模块下边也有点氧化。怀疑是充电IC,直接摘下来,发现IC断了两个脚E1,E3。换上个好的IC直接OK。

网友:
充电符号还一直显示,说明充电电路没有问题。电池电量检测有问题。

网友:
我的红米1S,显示正在充电,但是电量一直没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