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0S 进水 二修机 CPU不工作

楼主(2016-05-30):
临下班发个刚修好的机器过程吧!同行拿来一台联想G400S进水机器,他自己也弄过,没弄好。接电流表触发0.26,心想CPU没工作啊,拆机开弄吧, 测量CPU供电芯片(NPC6132A) 第1脚只有2.77V,图纸上标识5V,看来是1脚电压偏低导致PWM控制器未能正常工作,继续追查来源供电 发现连接U38 5转5V的供电管一端,一端5V另一端则是2.77V,难道就是这个U38坏了?导致1脚电压偏低,于是换了一个,故障一样,那就找找它的控制端吧, 图纸控制端标识5V,测量是3.3V,不对,继续往前量,经R649电阻,Q110三极管,三极管的D级连了个150K的电阻,量了下电阻阻值不对,果断更换。换好测量阻值正常,接电流表触发0.27-0.78-0.98-1.05看电流嗷嗷跑,接屏完美亮机,此机修复! 看帖回帖加分哦,毕竟是中华传统美德,发帖不易啊。

网友A:
U38控制级正常应该18V吧,仁宝的是+VSB电压来控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U38控制级正常应该18V吧,仁宝的是+VSB电压来控制的

没错,是这样的。

网友:
来学习维修思路的,楼主维修思路很清晰

网友:
所谓同行的技术不敢恭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