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三星R428南桥后面的电阻多大

楼主(2016-05-30):
一台笔记本三星待机偏高  0.18 A触发不了  心想捡到宝 马上拆机把南桥后面的电容拆掉 把COMS电池也换掉 ..装好试机待机正常能点亮 可是没显示 电流跑到0.90A  。。咦怎么会没显示 ,心想没装好重新装一次也一样  ,后来发现自己太大意了 拆电容的时候不小心把一路旁的电阻也弄掉了 ..此板电容也没编号 看图纸也找不到。。。请教大神谁知道这个电阻多大的呢  ..小弟万分感激..

网友A:
实在  不行就娘电压    再决定装电阻的大小 试

网友B:
10k  20k 装上试试  还有这个机器有图纸的 要想知道具体参数自个跟一下

网友:
旁边还有没有其他 电阻   找个相同的试试

网友C:
我建议10k一试,死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建议10k一试,死不了

试过了 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0k  20k 装上试试  还有这个机器有图纸的 要想知道具体参数自个跟一下

有图纸 主要是电容没标编号  图纸也难找

网友:
随便放一几K的上去一般也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E:
没有图纸只能慢慢试 了

网友:
先从大点电阻试起

网友F:
找个2K的先试,不行就10K, 20K ,1M

网友:
这个机器还有维修的,一般客户拿来都是直接告诉他报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找个2K的先试,不行就10K, 20K ,1M

刚逛了论坛 看到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18082-1-1.html  是1M的电阻 装上去还是一样 0.90A 无显示 0手摸全版无明显发烫...

网友:
后面的一般都不太大

网友:
换了电阻还不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在  不行就娘电压    再决定装电阻的大小 试

量电压 怎么决定阻值

网友:
这个我试过,那电容下的一颗电阻也飞走了,问来问去换了个10K的上去正常用

网友G:
不知你的是不是这颗哦 ,我换的是10k的
还有这机CPU下的NEC大电容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
拿个料板对一下 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图纸 主要是电容没标编号  图纸也难找

无非就是RTC那块,跑下线路 可以跑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知你的是不是这颗哦,我换的是10k的
还有这机CPU下的NEC大电容也容易出问题。

NEC大电容换成4个330n的电容上去也一样  我想应该不是这的问题  电流都跑至0.9A了 过了CPU了 电压也有1.16伏  其它电压都正常 现在怀疑是不是桥的问题  显卡加热试了下也一样、、、排除显卡问题了 ,,,,哎...只能、照时序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知你的是不是这颗哦,我换的是10k的
还有这机CPU下的NEC大电容也容易出问题。

是的。。。就是电容下的那颗电阻  我看了图纸 是1M的   因为之前我装过1K  10 K的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图纸只能慢慢试 了

图纸有  就是板上没标识  只能跑线路了 ,,,,,

网友:
不对地就直连可以吗

网友:
同样遇到R467 和大电容 小电容没有关系的机器,在修中

网友:
楼主还是慢慢试吧

网友:
   你把NEC大电容换了就可以

网友:
一般从大的换起

网友:
检查一下nec电容换好了没啊别没焊好

网友:
找差不多大的电容就行了

网友:
感觉昔日的论坛大神都不在了....高手都隐性瞒名....苦逼了我们...

网友:
一般10k的比较多 直接装10的

网友:
RTC通病1K

网友:
所以说在焊接的时候应该注意的问题啊

网友:
我们吸取教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