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535开机白屏

楼主(2016-05-30):
Thinkpad e535开机白屏,屏线拔掉外接显示正常,感觉屏线输出开启有问题,查看这两张图纸,发现左边图纸1端与2端电压被拉低,正常应该是3.3,测得只有2.几伏,左图1端和2端的电压是从右图3vs经过q2101过去的,保险没问题,就怀疑q2101这个元器件有问题,换了之后就好了,不想换的直接从3端和1端飞根线也能正常显示,就是不知道用的时间长不长...

网友:
左图就是上图,右图就是下图..

网友:
很稳当    的

网友:
楼主好NB的说

网友:
3.3和2.多 都是高电平也会造成白屏阿

网友:
拉低p管,低电平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