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电流跑1.2来回跳

楼主(2016-05-30):
今天接到一个联想y450,拿过来开机就掉电,拆机,因为修过一样的,这个的小板容易出问题,拿下来加焊两个小芯片,装上Ok,开机关机测了几次没问题,装好,测试,鲁大师跑温度,跑了4分钟,问题。心想等着收钱吧,结果刚把鲁大师一关就卡死了。强制关机重启,不亮了,试了多次,不亮。拆了继续折腾小板,没用,然后加焊显卡,还是不亮,再刷BIOS也不行。搞了一下午。各位给点头绪吧,我现在心里是一个大写的蛋疼

网友:
什么情况啊,只见标题不见内容呢

网友:
发了三次才打出来。

网友:
急啊,在线等

网友:
换硬盘试试,不行,量量外接信号

网友:
裸板,外接也没有

网友:
这个我见过好像有一次没修好小板能换的都换了  然后就是还有短路  板层出现问题了 换小板了

网友:
换了两块小板,都是0.14掉电,原来的小板不会,我换的小板板号不同,有没有影响

网友:
蓝色是原来的

网友:
有没有人帮我看看,谢谢

网友:
换小板芯片试试

网友:
是显卡小板有问题

网友:
小板型号不一样吧,还是修老的小板靠谱

网友:
我小板芯片换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只能到1.2然后不上去了

网友:
看下桥有没有虚焊

网友:
你看小板接口位置有没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