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Z620 跑码掉电求助

楼主(2016-05-30):
型号:Z620 X79的板

跑码后随机掉电不重启,有时候第一次能进BIOS,后面重启时间就很短。感觉像温控电路原因,找了对应上拉电阻,没问题。
已知内存没问题,插上内存就随机掉电。换内存还是一样,BIOS也刷了。 IO也换过。有人会修吗?
如果有把握的话,可以联系我。

这个IO型号是:NPCD379HAKFX 网上一点资料也没有。谁能资料麻烦帮忙发一份。

非常感谢!

网友:
看看io的vin组合

网友:
关键是IO的定义也不知道。。

网友:
是服务器主板马

网友:
刷bioss 实施巴

网友:
看看是你的事情不

网友:
我iujdosahdklasd 得到的

网友:
BIOS刷过无效。

网友A:
也有可能是负载不良照成的,比如MOS管刚刚开机不够热,开机久了就发热,然后主板检测到后自动断电,打下波波看看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有可能是负载不良照成的,比如MOS管刚刚开机不够热,开机久了就发热,然后主板检测到后自动断电,打下波 ...

感谢指导!

网友:
这牛逼 要是能修好可以赚个牛钱

网友B:
哥们 在不在啊?  你刷过这个机器的BIOS  麻烦你把BIOS上传一份呢!  我这边有个这种机器不出CPU供电,需要刷个BIOS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们 在不在啊?  你刷过这个机器的BIOS  麻烦你把BIOS上传一份呢!  我这边有个这种机器不出CPU供电,需要 ...

BIOS 官网就有啊

网友:
可否上传一份, HP官网那个要分离的

网友:
个人觉得用示波器抓掉电修起来会比较快

网友C:
掉电是比较麻烦的,你都没有测一下供电吗? 看是缺供电掉电,还是缺信号掉电,还有确定不是主板保护?

网友:
进BIOS 看电压检测电路是否正常, 或者拆温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掉电是比较麻烦的,你都没有测一下供电吗? 看是缺供电掉电,还是缺信号掉电,还有确定不是主板保护?

供电都正常,第一次开机能进BIOS。好几分钟才断电。没图纸难度高,对x79服务器板子信号系统也不了解

网友:
IO的定义也不知道。

网友:
掉电比较难修,要考验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D:
供电都正常,第一次开机能进BIOS。好几分钟才断电。没图纸难度高,对x79服务器板子信号系统也不了解

哦,那这个就有难度了

网友:
缺供电掉电,看来有点难修

网友E:
我也有这块板子   也是红灯闪4下 可惜不跑码    像是缺供电    麻烦问下楼主  这个板子的 1.5 桥供电在哪里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这种板子很难找到资料

网友:
这主板以前有一片断针的其他都好的。 我下午找找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这块板子   也是红灯闪4下 可惜不跑码    像是缺供电    麻烦问下楼主  这个板子的 1.5 桥供电在哪里

闪红灯,貌似CPU和内存检测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