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580S刷BIOS亮机需要1分钟

楼主(2016-05-30):
论坛下载了2个BIos  刷了后开机需要1分钟左右才会显示  K580S-I7   哪位有解决方法

网友:
这个要原厂BIOS才可以的吧,去某宝看看吧

网友:
同意 二楼的意见!去买一个吧!

网友:
http://kfgl.hasee.com/lookup/bios/bios_nb.asp 这里的BIOS试试呢

网友:
合成ME试试

网友:
去合成一个BIOS 就好了 TB 上10元

网友:
请问下合成me怎么搞

网友:
同意2楼的说法,再刷个bios

网友:
买一个或者请人合成

网友:
需要合成的BIOS  里面的ME信息丢失

网友:
改bois 分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