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5不开机

楼主(2016-05-30):
IPHONE5不开机,夹电漏电200MA然后归零反复循环,客户反映说手机昨天还是好的,充了一晚上电就不开机了,测待机电路没发现有短路,请高手指点

网友:
漏电200MA应该能摸到发烫的原件的,主要围绕充电USB控制器

网友:
把电源从0V开始往上调

网友:
充电造成的,一般都是U2的事,可以查查

网友:
好奇怪,同问。楼主修好了麻烦说解决方法给我们参考哈

网友:
U2坏了,在CPU下边的四方小黑芯片,非常难搞!

网友:
USB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