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一上电,风扇狂转,指示灯亮

楼主(2016-05-30):
最近手闲,收了一破Y450来玩玩,可是技术不够,来求助下,麻烦各位大神在百忙之中抽空指点一二,不胜感激!先说一下到手故障,按下开机按键,,按键指示灯灯,风扇不转,电流稳定在0.45A,
当时PR97这个180K的电阻,一边有电压 (电压值18V吧,表太烂,可能不准),另一边没有,当时以为180K这电阻坏了,可是断电后测量,电阻不坏,
测量PQ27,2脚大概为8V,3脚为0V,怀疑是PQ27坏,拆了PQ27,立马开机了(风扇也转了,),从另一块主板拆了一个PQ27过来,换上立马就恢复原故障。
现在是拆除PQ27,可以开机使用,也可以正常关机,但是发现有一个问题,插上电源,机子电源指示灯立马亮,风扇狂转,但是按下开机键,也可以正常开机使用,请问一下各位大神,问题出在哪里呢,是PQ27?测量PQ27感觉没有什么问题,业余维修,让各位见笑了。

网友A:
什么叫感觉PQ27没问题啊,这个你要确定好才行啊,工作条件一定要确认好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感觉PQ27没问题啊,这个你要确定好才行啊,工作条件一定要确认好的呢

二极管档位,只有红表笔接触1,黑表表接触3才有数据,600多,,其它任意测量都为1,不导通

网友B:
PQ27这个N管再换,估计还是管子有问题

网友:
mainon是髙是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PQ27这个N管再换,估计还是管子有问题

这个管子型号看不清,之前换的,是从另一块一模一样的机子拆的,我再找找

网友C:
检查发现写错了一个引脚电压,MAINON#有8V,,高电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检查发现写错了一个引脚电压,MAINON#有8V,,高电平

mainon#  8V 不正常,正常应该为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inon#  8V 不正常,正常应该为低的

跟着信号追踪,好像是来到这,这么说来PQ45 2脚应该要有电压了?

网友D:
显卡小板上的电容坏了  换了就好了

网友E:
因为PQ27正常开机状态是低电平,你这高电平就不对,折了PQ27时序不受控了,

网友F:
MINON不对 应该为低才对 往前级查

网友G:
pq27g极高电平导通了,所以pr97另一边电压为o.

网友:
pq27的2脚开机后为低    查查转换来源

网友C:
感谢上面回复的仁兄,问题找到了,问题出现在PQ45的3脚与PR152电阻的线路腐蚀断了,

测量PR152的端为9.09V

此时PQ45的3引脚才3.39V,这两个点是同电位的

飞线

OK,插上电,风扇不转,按开机,亮机,再次感谢各位仁兄

网友:
引用 网友G:
pq27g极高电平导通了,所以pr97另一边电压为o.

感谢,问题找到了,问题出现在PQ45的3脚与PR152电阻的线路腐蚀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MINON不对 应该为低才对 往前级查

感谢,问题找到了,问题出现在PQ45的3脚与PR152电阻的线路腐蚀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因为PQ27正常开机状态是低电平,你这高电平就不对,折了PQ27时序不受控了,

感谢,问题找到了,问题出现在PQ45的3脚与PR152电阻的线路腐蚀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小板上的电容坏了  换了就好了

显卡小板没有坏,因为我有两块,不过还是感谢回复,问题找到了,问题出现在PQ45的3脚与PR152电阻的线路腐蚀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上面回复的仁兄,问题找到了,问题出现在PQ45的3脚与PR152电阻的线路腐蚀断了,

测量PR152的端为9.0 ...

LZ威武,

网友:
MAINON#查下去,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
谢谢 刷下积分 谢谢分享下

网友:
供电不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