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级管rm3a可以用mur460代换吗

楼主(2016-05-30):
如题

网友A:
楼主的二极管用在何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二极管用在何处?..........

液晶电视200v这边。

网友A:
200v是那边,?真没听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00v是那边,?真没听过...........

前桥220v过去,mur460是4A反向600v, rm3a是4A600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桥220v过去,mur460是4A反向600v, rm3a是4A600v

如果是220v整流 建议用1N5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