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主板插U盘不识别,USB鼠标能用请教

楼主(2016-05-30):
(无正文)

网友:
大神们,谁给小弟分析分析呢

网友:
所有都不识别么

网友:
其它能识别吗

网友:
把南桥换掉GB南桥容易坏

网友:
除了南桥意外,能想到的都测了。还是无法解决。全部都不识别U盘

网友:
南桥已经加焊,还是不能用,没办法了,摄像头都没事,换u盘和系统都不行!被打败了!

网友:
usb 48m时钟 南桥模块的供电是否足够

网友:
楼上不是说了吗 时钟芯片换过没有?

网友:
南桥加焊跟换是有区别的,加焊不能代表芯片就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