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鸟不要飘过,菜鸟也不要跳过,,小白只求大家看过,

楼主(2016-05-30):
         单桥,,,怎么跑开机电路

网友A:
开机电路?应该是触发吧!
现在是不是不能触发?你先找个5系列主板的图纸看一下
单桥先查桥的待机条件,VCCRTC,RTSRST#,32.768.VCCSUS3_3
这些条件正常了,查IO的待机供电脚是否正常。IO发出RSMRST#按下开关IO收到开关信号,发出PWEBTN#给桥桥发出SLP_S3#给IO。IO发出PSON#拉低绿线。!从IO引脚上跑可以的。,不过建议你看个图纸

网友:
这种老板我都是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电路?应该是触发吧!
现在是不是不能触发?你先找个5系列主板的图纸看一下
单桥先查桥的待机条件,V ...

说的可好,可以杂查呢?

网友B:
VCCRTC,杂查?
RTSRST#这个查重启针电压么?
32.768.这个量压差么?
VCCSUS3_3这个是啥?杂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VCCRTC,杂查?
RTSRST#这个查重启针电压么?
32.768.这个量压差么?

这个是桥的待机条件啊,缺一个都触发不了,可以从COMS电池开始查

网友:
不知从哪里量

网友:
从最基本的rtc电路开始测量 按照时序一步步

网友:
查待机条件→测触发信号(PWRBTN /SLP _S3#/PSON),找一下图纸,至少也要I/O引脚定义.也就这几个测量点,一个一个去量,哪个不对就哪个.

网友:
这种板直接换哦

网友C:
收藏了,楼主应该是久经沙场得出的经验结论吧.让我们新人少左弯路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收藏了,楼主应该是久经沙场得出的经验结论吧.让我们新人少左弯路呀.

呵呵,这就是 菜鸟贴啊  你还收藏啊   太给力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呵呵,这就是 菜鸟贴啊  你还收藏啊   太给力了

呵呵,我是菜鸟中的菜鸟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呵呵,我是菜鸟中的菜鸟啊

咱新手入门就是看看主板图纸,跑跑电路这些而已  呵呵    难不难啊   你觉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咱新手入门就是看看主板图纸,跑跑电路这些而已  呵呵    难不难啊   你觉得

我是从电路基础开始的,小白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