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90进水 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6-05-30):
  接到同行送来的联想G490进水的机器,现象待机偏高0.06a。拆机检查,待机芯片tps51225,待机偏高。检查各方面的工作条件都正常,更换待机芯片芯片还是 热,线性电压为5v  6.5v,明显偏高,见过偏低的还没有见过偏高的,检查en为5.v,饶了一圈还是线性3v电压的,电压偏高,不想修了,放在一边几天,今天拿了修修,更换ec还是不行,见鬼了,再次更换51225,奇迹出现,尼玛原来买的待机芯片是坏的,并且都是一个毛病,换了3个才好,再也不从那家拿货了名字是小***,害惨我了,开机马上掉电,发现无2次电压,r3619坏,一端无19v电压,拆下发现有烧坏的现象,更换后开机,亮机。

网友:
可以啊,技术不错,2次电压分析再写详细点就好了

网友:
新的芯片 怎么会这么容易坏了  坑啊

网友:
有些芯片坏的是挺多  印象比较深的就是rt8206b

网友:
卖假芯片的一定要曝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