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一体机仁宝代工的按开机有动作,电流不上去

楼主(2016-05-30):
        手上有一台华硕一体机,AMD的是仁宝代工的,待机0.01按开关0.05测不么有如何电压输出,以为没有图纸,一些供电芯片的PDF也找不到没法入手肯请高手指点,版号是:PCA6  LA-7002P
REV:1.0

网友A:
找时序图,跟着时序走一遍看看工作条件那些不能满足

网友B:
按正常触发电路去查啊  一体机和笔记本基本上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时序图,跟着时序走一遍看看工作条件那些不能满足

找不到如何资料,不知道测试点,我就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正常触发电路去查啊  一体机和笔记本基本上是一样的

不知道测试点啊

网友:
这版号论坛一个帖子都没有更别说图纸了这板式集显的,估计可能便宜点

网友:
无图无点位就比较难搞了 只能简单的测测

网友:
去淘宝买图纸,,大神们会帮你分析的

网友:
为图纸就只能按照时序简单的测测了,

网友:
没图只能测测电感和二级开启的管子

网友:
找相关芯片的资料  查查条件

网友:
有难度,没有资料。

网友C:
南桥无动作,或者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南桥无动作,或者保护

我也感觉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按时序来查。

网友:
有图纸我当然知道按时序查了,问题是没有图纸,不知道测试点啊

网友:
看你时序走到那一步了

网友D:
这个是用什么光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用什么光照的

手机照的

网友:
淘宝去找找看

网友:
首先楼主说清楚电流跑到多少A?如果跑一点点电流,那么必要先检查二级转换电压。

网友:
新机器,可以刷个BIOS试试,不行再买图纸往下面修。

网友:
有的什么ec啊,能找到ec的pdf不

网友:
看电流,估计是开机芯片将信号送到了桥,桥没有反馈回来,或反馈回来了,没有继续开启电压

网友:
我也是碰到一台神舟的,触发电流到0.7停下,SL3,SL5都出了,内存电压都不出来,不好修。

网友:
你这个 找图纸或者凭经验修吧。。一体机不好孤岛

网友:
楼主,直接报换板吧,没图没点就是浪费时间

网友:
查查各电压有没有出全

网友:
楼主不如发个帖子求图纸求点位了

网友:
COMS电池有没有电压啊

网友:
AMD的看看COMS  电池  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是不是有电压没出来啊

网友:
这个问题不大查下COMS电路       还有南桥  上面的电容  跟COMS 电池   好是RTCVCC把  电源去掉     单上  COMS 电池   南桥上可以测试到有个3.0V的电压

网友:
开机有0.05    证明开机时序没有问题  应该是那个电压没有出来   查一下把

网友:
开机有0.05    证明触发条件没有问题

网友:
没图纸难修啊

网友:
这图片差点让我以为在烤紫外钱,  手机照相就这效果也是醉了,  按开关有反应,重点查下二级电压,及内存,桥的供电

网友:
加焊南桥吧。不行就换EC。测下EC供电这些

网友:
楼主技术京赞,路过学习一下

网友:
欠压短路神马的看一下

网友:
去淘宝买兔子吧

网友:
无图无点位就比较难搞了

网友:
楼主你到哪一步了,  你先说什么电压都没出来,  仁宝是点火回路, 公共点有没有电压?  是不是后继短路让它保护了?  你多想想啊。

网友E:
查下开机条件吧    有ec资料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下开机条件吧    有ec资料最好

什么都没有我都放了几天了都没招搞

网友:
希望楼主能修好,修好了也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点火回路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时序图,跟着时序走一遍看看工作条件那些不能满足

找不到,那就没有按经验来修嘛

网友:
AMD的CMOS电池有电吗?

网友:
实在不知道,就先来三板斧吧!

网友:
看你这个感觉是南桥部分的问题。

网友F:
去淘宝搜搜看看有没有点位图》

网友:
没有图纸不好修的,那就只能跑跑线路咯!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去淘宝搜搜看看有没有点位图》

找过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