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38 掉电重启

楼主(2016-05-30):
手头有一东芝L538   主板    触发掉电 重启    一直循环 ,经测量所有电压都已出,断开电阻R6627      电压0.6     5秒后掉电       直接拉低VCORE_EN   不掉电    我应该怎么查     是往前还是往后      该查什么信号              求大神点通一下      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A:
看CPU背面有没有大电容,有的话就把它去掉换两个330的电容。

网友B:
CPU供电都没有,电流都有0.6了这个电流应该不正常吧,多查查各路转换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CPU背面有没有大电容,有的话就把它去掉换两个330的电容。

HM  55    I3 构架的    没大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都没有,电流都有0.6了这个电流应该不正常吧,多查查各路转换电压

1.05  出了

网友:
CPU供电都有了,那就从CPU的PG查起吧,

网友C:
CPU供电正常吗  这种应该好修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供电正常吗  这种应该好修的啊

刚入手信号     还不是太懂

网友:
建议楼主换人

网友:
看那个大电容不顺就换,像换女人一样就行了

网友:
5系列断开pwrok来判断前后级还是很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