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一台没有钱收的联想G500!

楼主(2016-05-30):
上电电流在0.233不动!CPU微热!修笔记本还不是很熟!就拿出以前看视频做的笔记!0.1~0.3桥电压出来了!CPU还没出来!先查CPU供电条件吧!一查就查出问题了!芯片VCC供电脚才1.45V!肯定不正常!怀疑IC问题!把保险电阻拆掉测,还是一样!这样就不关IC的事了! 图纸看这个电压哪里来的!也就是+5VS!查到原来是U38的一个IC把+5VALW转换而来的!

查这个U38的工作条件!+5VALW电压有了但是却没有转换电压出来,查G级电压,结果是0V,这个G级是受Q110控制的,由R646上拉,先测试上拉电压正常不!结果是0V!问题出来了!这个上拉电压是B+!B+没电压!不可能吧!我都能触发了!B+还没电压??唯一能解释的就是断线了!安全起见还是再检查检查!发现好几个转换电压都是由B+上拉的,而且都是0V!

这样的话应该是断线了!找到B+的一个点飞线过去任意一个上拉电阻的第一端应该就行啦!因为测试过!这些点都相通!开始飞线大法!

飞好了!把稳压电源从稳流模式调到稳压模式!电压调到2A!插电待机电压出来了!触发接然而来的不是一缕白烟上青天!而是开机显示了!

因为是老板的机子!所以就没钱收喽!

网友A:
我遇到转换电压不出来的 直接拆了这个管子 拖锡过去

网友:
大师傅很牛。电路分析的很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转换电压不出来的 直接拆了这个管子 拖锡过去

我也是这样子的哈哈,可以用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这样子的哈哈,可以用就可以了

只要转换电压后面没有短路就可以的  修机也不是说只有一种方法

网友C:
没钱收?修毛啊  同行的至少收80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钱收?修毛啊  同行的至少收80

那个机器是他老板的怎么收 哈哈

网友:
老板的机子怎么啦,照样加工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转换电压不出来的 直接拆了这个管子 拖锡过去

如果直接拆管子拖锡过去,电压提前出来了,行吗

网友E:
修了后,风扇就不要帮他清理了..隔天又来找你,不给钱都要吐烟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直接拆管子拖锡过去,电压提前出来了,行吗

影响不是很大吧 转换电压都是需要触发后才有的

网友F:
楼主,我记得饼哥说过,单拆掉主控芯片不能上电,否则会有瞬间电压烧掉后级的元件

网友:
钱没收到,至少有点成就感,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了后,风扇就不要帮他清理了..隔天又来找你,不给钱都要吐烟

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钱收?修毛啊  同行的至少收80

最后一段话对方点明是老板的
不过现在维修是同行竞争也是搞乱市场的一个推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转换电压不出来的 直接拆了这个管子 拖锡过去

你那是一个不正常啦!但这个是B+上拉的都不行,有好几个!要拆这么多管子!飞一条线更快啦!不过你这样的方法我也是没想到!不会影响到时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钱收?修毛啊  同行的至少收80

那是boss!我老板!还收钱!不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我记得饼哥说过,单拆掉主控芯片不能上电,否则会有瞬间电压烧掉后级的元件

没拆啊!我只是拆掉那个保险电阻!不让电压过去芯片!这样可以测出电压到芯片前有没有问题!

网友:
楼主修好月底可以涨工资啦呵呵

网友:
这个  是 上拉  电压  断线! 直连的话  要连好几个场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