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花屏。

楼主(2016-05-30):
如图拆机这机还没修过一次,换显存4个换完才好,下次遇到的直接换背面没点胶的二个成功机会更高。

网友A:
这机器显卡不是通病吗显存也爱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显卡不是通病吗显存也爱坏啊

显卡多数不显,这种花屏多数显存

网友:
思路不错  没点焦的容易虚焊

网友:
E40  我这的客户基本都不爱修了

网友:
这个我都焊显卡  还没换过显存呢   下次如果遇到 留意下

网友:
楼主历害,我还没有遇到过显存坏的

网友:
换我可能就会先换显卡了…………

网友:
本来最先是不亮,干显卡的时候不小心又把显存惹到了吧。。这机器还真比较烦,显卡又贵,都几年还不降价

网友:
很容易掉点

网友:
E40这破机器现在都不敢接了。显卡死不好搞。黑胶容易掉点,显卡芯片很容易吹死。显存也容易坏,而且你修好后很有可能悲催的发现散热器也是坏的。又要给客户说,搞的客户也不高兴。

网友:
是做显卡的时候 弄空焊了吗

网友:
难道是不带胶的更容易虚汗吗。

网友:
换不带胶的结果也可能要换多个  其他的容易爆珠

网友:
从这片帖子中又学了一招,显存问题花屏